船模新人 入手mono2风洞速度首测

楼主(2014-04-14):
本人船模新手,以前一直玩车模为主,HPI大脚,越野都玩腻了,某天看着朋友玩的小型遥控船,我心动了,于是在论坛上购入我第一首电船:85CM的玻璃钢船刚刚入手,穿上没有电机和电调,于是拆下自己HPI大脚的暴力电机和电调上船测试,用的4S动力,结果船跑得还算快,因为是软轴,不敢全油门测试,要不然估计爆轴
然后淘宝上买了好赢180A电调,电机用船上的一个速翔4074-1860KV,可能船比较大的缘故,但速度上不尽人意,后来转让给其他车友,下面是模型船和hpi大脚越野的合照

买船后第二天,购入了论坛上一首有破损的mono2,老虎五金,经过一天的修复,已经可以完美使用。
然后就是考虑电机的选择了,kk3680,腾翔2240,tp4060
最后由于考虑五金都是老虎的,选择了老虎的推荐2240,。预订后前两天到货了。

现在电机有腾翔2240-1930kv和一个速翔4074-1860KV

电调:好赢海王180A
电池,4S和6S

今天刚好阴天,有小风,正好去对比对比
测试办法:iphone直接放船上测试,由于iphone的定位问题,实际速度比显示速度会快5km左右,这个在汽车上对比过

由于今天忘记带6S的电池,只测试了4S的电池对比,明天有时间再测试6S电池(先说明五金等本人不会调整,到手就已经安装上,能力有限,不会调整,希望各位指点)

电池放防翻舱一边,扎带固定,防翻舱内有铅块配重
电调放在电机旁边,位置有限,好赢180A体积比较大,不好放,有点后悔买这个电调

腾翔2240上4S大概有65km(iphone显示60.5km)

速翔4070上4S大概有63km(iphone显示58.8km)

不过速度感来说,2240的速度加速感比4070的好,可能4070个头比较大,重量有所增加所导致的。由于只有自己一个人,没有拍视频图片,明天测试6S再补上

网友A:
恭喜入坑~
风洞貌似还有很多潜力可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入坑~
风洞貌似还有很多潜力可挖

风洞的确不错,就是起步要缓慢,那两个洞洞在吃水,要上一定速度离开水面才能更快

网友:
我极速会空翻,不过可能电机kv比较高,极速的时候只有桨在水里了。。。。

网友B:
请问你这个手机软件叫什么名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这个手机软件叫什么名字?谢谢!

PP助手搜索测速就能搜索到:GPS测速仪 SPEEDOMETER

网友:
买个简易的gps测速吧

网友:
不错,以4S电池的速度来说,期待6S的测试,其实电机没有什么是最好的,各有优缺点,基本上一分钱一分货,4074和2240对比,可能功率相近,或者更高,虽然价钱低点,但4074电机本身由于电机体积大,重量相对比2240都大,对船体重心,轴系的
高度都会有影响,这点对高速稳定性尤其重要,大部分采用40级别电机的原因,无非是觉得大电机的功率更大,想速度更快,但就往往忽略了船模是讲求一个整体组合的体现,包括速度,稳定性,巡航时间,只有最合适的组合才能出最佳的效果,不能单纯以

电机大小来决定速度,毕竟40级别的电机是比36级别的大了一个级别的电机,但合不合适这种船用又是另一回事,所以建议大家在想跑出最佳效果的前提下请谨慎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