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IOSDmini+600mw图传安装,防干扰,距离测试等等

楼主(2014-04-14):
精灵2 + GoproHero3+,盲飞得各种提心吊胆,最终还是必须得上图传啊。
看了很多分享,也请教了不少玩家,配置方案各种都有,似乎也并无完美方案

最终买了 iOSD Mini, TS832 600mw图传发射端,3 4 叶草发射接收天线,7寸 FPV 一体机(双接收,内置电池),再加一个14DB平板天线。

东西准备就绪,即将开工:

考虑到以后可能改装换地方,所以先不焊死了,俺习惯这样拧接电线

再套上热缩管,毫无破绽:

总共6个接口,很快完工,图传先随便粘一下:

线也先随便扎一下,

先在室内开测,FPV 装遥控上,发现干扰很厉害,32个频道都有干扰。
弄了些铝箔挡一下遥控的发射信号,发现好很多了,不好看也没办法了

之后拿出去飞了几次,效果还可以,市区最远飞到1.2公里远,飞高也能超过1公里了(下降很慢,一定要留够电池,比如剩50%就开始下)
平板天线的距离远,只用4叶草接收的话大概能 600-700 米远。

但是,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飞出去的时候图传信号不错,一掉头就惨了,1公里外基本看不清图像了,胆战心惊的最后总算给拉回来了。
问题应该是回来时发射天线被相机挡住了,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没法爽飞呀。

想来想去,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降低图传位置了,先这样弄一下试试效果如何吧:

又试飞了几次,完美解决了发射信号遮挡问题
目前先不折腾了,以后有空再考虑增高脚架(会导致精灵不方便携带)或者延长天线的方法吧。

可能有人说这样装图传,起飞降落不是都有问题吗?
是的,俺现在是起飞找个坑(或者造个坑),降落用手接

网友A:
我的配置和你一样,我返航为什么没啥问题?

网友B:
我的也是这个图传。。。只不过不是一体接收。。。装在我的D10上。没发现干扰啊。。。。。。

网友C:
本来蛮漂亮的phantom,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配置和你一样,我返航为什么没啥问题?

你的FPV跟遥控装在一起吗?
1公里外掉头回来也没干扰?
高度多少? 我大概100米高飞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这个图传。。。只不过不是一体接收。。。装在我的D10上。没发现干扰啊。。。。。。

我这个 FPV 屏幕也是一体机呀, 你那个啥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蛮漂亮的phantom,唉

其实无所谓啦,这东西是拿来飞的,不是用来看的,呵呵。

飞起来以后,细节完全可以忽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 FPV 屏幕也是一体机呀, 你那个啥型号?

我的不是一体机。。是显示器+5.8g 接收机。。就是跟你发射机一套的接收。。。。。不喜欢一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无所谓啦,这东西是拿来飞的,不是用来看的,呵呵。

飞起来以后,细节完全可以忽视了。

你说的也对。不过早知这样不如开始就自己配套机器,也更有乐趣,毕竟买Phantom时花了不少钱在“用来看”上面,呵呵

网友D:
其实很好解决弄个加长版的的天线就好了嘛,这样降落猛了不是图传就挂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很好解决弄个加长版的的天线就好了嘛,这样降落猛了不是图传就挂了啊!

是的,过一阵想这么弄。

楼主:
再请大家看看,下面这样的画面情况,是遥控干扰的原因,还是单纯信号不好的原因:

网友E:
楼主,这个600MW的发射含天线重量是多少?原装天线的距离有测试过吗?我也看中这个发射

网友F:
楼主,我的配置跟你的完全一模一样,甚至连遥控器的挂带都一样哦。那个RX-LCD5802的双接收的山寨液晶显示器被干扰实在没法使用,我是打开外壳在里面贴了三层锡箔纸还是没能使干扰降低,没用两天实在受不了就又买了台LILLPUT的664/W,完全没有了干扰,只不过是单接收的,实际用下来,效果确实不错。至于飞远了转向返回时的信号被机身遮挡造成信号降低或瞬间丢失的情况我的也跟你完全一模一样,昨天在海上150多米高飞了1500多米后,在飞向陆地转向时信号就降低很多了,遥控偏航转个方向信号又好了。

网友:
我也是遥控器干扰到接收,最后没办法只能买个三脚架

网友:
羡慕那些动手能力强大的朋友,我都是把东西送给店家搞。

网友:
不错的想法,赞一个~

网友:
图传没必要这样装吧?

网友:
怎么还是2d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600MW的发射含天线重量是多少?原装天线的距离有测试过吗?我也看中这个发射

重量忘了,淘宝上能查到,挺轻的。
原装天线一直想测一下,还没弄呢,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的配置跟你的完全一模一样,甚至连遥控器的挂带都一样哦。那个RX-LCD5802的双接收的山寨液晶显示器 ...

感觉干扰主要是因为遥控发射的信号被 LCD 的接收天线收到的缘故。
把接收天线向后转一些,然后前面用铝箔挡住,基本上就没干扰了。  所以我不敢确定换显示器能解决这个问题。

把遥控和显示器分开一段距离,确实能避免干扰,不过我觉得再弄个脚架携带不方便了,也不好调天线角度了。

楼主:
有啥办法呢,刚买了不到一个月,3D 云台就出来了。
而且现在还没见到厂家的升级方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FPV跟遥控装在一起吗?
1公里外掉头回来也没干扰?
高度多少? 我大概100米高飞回来

你买的时候店家怎么给你配了直头的三叶接收呢?那个会干扰的,我的是平板+弯头三叶,另外我显示器是另外用三脚架的,放在遥控器上又重又不舒服,所以没放,我高度一般都3-600米。下次再测试下掉头有没有干扰吧

网友:
别指望升级了,直接买3d云台吧

楼主:
测试了一下图传和天线组合的情况,图传发射端和双接收7寸屏幕全部使用原装全向天线(应该是3db)时,也能达到900多米的距离,但500多米时就开始信号比较弱了,干扰比较大,下面是DVR录下来最远的图像:

换上3 4叶草组合加平板天线后,到900多米距离时效果明显好不少:

平板天线市区测试到1700多米后图像仍然不错,遥控信号不好了自动返航:

这个双接收机的屏幕原想换个抗干扰好一点的,不过看来用铝箔隔离后效果还是不错的,这么远距离信号减弱的情况下,干扰也还可以接受,就先不用换了。
先换 3D 云台吧。

上面的图片是使用一个单独的小DVR录下来的,跟屏幕连接的线似乎也有点受干扰,屏幕上看到的图像要比DVR录下来的好一些。
此外,俺的屏幕还是装在遥控上方的,如果装在三脚架上,相信干扰会减少很多。

网友G:
和楼主发射机一模一样啊,接受是蘑菇头加平板  发现有有干扰  头疼啊

网友H:
樓主你這個TS832 的右2那根Cam v out的紅線是不是什麼都不用桿的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樓主你這個TS832 的右2那根Cam v out的紅線是不是什麼都不用桿的阿?

是,有一根线是给摄像头供电的,用GOPRO的话不需要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和楼主发射机一模一样啊,接受是蘑菇头加平板  发现有有干扰  头疼啊

干扰的话一方面要选个干扰小的频道,然后屏幕和接收天线用铝箔隔挡一下 , 或者就把屏幕远离遥控。

楼主:
试了一下把屏幕跟遥控分离,距离1米左右吧,果然干扰完全消失了,
下面是到最远距离时的DVR截图,应该还能再远的,但我在调参里限制了最远距离,所以飞不出去了

此时平板接收信号强度显示有2格:

网友G:
引用 楼主:
干扰的话一方面要选个干扰小的频道,然后屏幕和接收天线用铝箔隔挡一下 , 或者就把屏幕远离遥控。

你发射机用的是多少频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发射机用的是多少频道啊

好像是 C-1, 起飞前最好先开屏幕转一圈看看有没有其他信号源,避免串台

上次飞远后收到了另一架飞机的图像,吓坏了,赶紧飞回来了

网友(2014-05-15):
有GPs的经纬度吗,我打算买,要没有经纬度显示就没必要买了

楼主:
这个是 OSD 的功能吧,大疆的 IOSD mini 没有原始 GPS 信息.

网友:
同样有干扰的飘过   只能用三脚架   和LZ一样的图传加接收一体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么点小问题就把你们为难这样.

首先告诉你们一点.   发射机安装到尾部.  飞500-1000米对头就成瞎子.   ...

呵呵,上面有测试图,三四叶草天线的效果还是比原装天线好一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么点小问题就把你们为难这样.

首先告诉你们一点.   发射机安装到尾部.  飞500-1000米对头就成瞎子.   ...

探讨一下,
三叶草是面包圈状辐射图,应该是使面包圈平行于大地效果好咯?
也就是竖直向上或者向下,精灵太小了,转向时会被gopro遮挡,没法,只有下探。
上探,飞高了,会被电池,电机,遮挡信号。

网友:
楼主,你这样的配置,一套下来多少米?

楼主:
自己配的东西:
Gopro3+:2300
64G卡: 480
图传发射:约400?
双接收FPV屏幕: 950?

大疆的东西价格大家都知道啦,总共大约 1 万

网友:
楼主您好,本人小白~想问下如果只是连832的话该怎么接线?盼回复,为谢!

楼主:
只连832,意思是没有 OSD 吗?

那简单,请看我的第三张图,把 IOSD 去掉,然后把本来连到 IOSD 的那四条线按颜色对接起来就行了。
其实就是机身下预留的四条线里面的黄色视频线和棕色地线接到 TS832 的视频输入和视频地线。

网友(2014-06-22):
请教楼主,我刚买完精灵2云台和OSDMINI,请教你这个图传和大疆图传的优劣。

楼主:
这个图传我也没比过呀,当初选择是觉得大疆的贵一些、大一些、功率小一些,所以就选了创新科这个600MW的。
效果我估计差不多,接收端用平板天线应该都够用了。

网友:
因为这个小炸一回 幸亏没有飞高

网友(2014-07-22):
600W的图传是5pin线吧?多出来的一根不用接吧?

网友:
以前测试发现直弯的转接器对视频质量影响很大,实标600mw的图传不到200m就花的不能看,去掉直弯转接头飞1.2KM没压力

楼主:
是的,发射天线最好不用转接,否则损耗非常大。

接口越少越好。

网友:
我的设备和楼主都一样,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高不到200,远不到400,就自动返航。平时都放到三脚架上用,难道真的是天线摆法有问题?

楼主:
自动返航是因为遥控信号断开的缘故吧?

试试改变遥控天线的角度。

网友(2014-10-01):
我也是这个图传,希望楼主买个fpv线材包,这样接线方便

网友:
起飞重量多少克?能飞多少时间报警

网友:
楼主鹰眼锐视哪款显示器 。和你这款哪款接受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