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美国手。

楼主(2014-04-14):
这是电直的美国手,但是固翼吊机也这么操作是什么手呢?
左手控制:油门和左右
右手控制?前后飞行和左右侧飞

网友A:
一样滴~就是飞三角翼的话,左手左右没有用了!

网友B:
左手:油门和方向舵。方向舵用来修正航向,不用来转弯。
右手:副翼和升降舵。副翼和升降舵配合使用用来转弯。升降舵用来控制飞行高度。

吊机:方向舵控制左右,升降舵是前后,副翼是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滴~就是飞三角翼的话,左手左右没有用了!

飞直升机就是左手控制:油门和左右旋转。右手控制:前后飞行和左右侧飞,但是固翼的美国手,左手:油门和方向舵,右手:副翼和升降舵,吊机时是左油门和侧飞,右前后和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手:油门和方向舵。方向舵用来修正航向,不用来转弯。
右手:副翼和升降舵。副翼和升降舵配合使用用 ...

吊机时是左油门和侧飞,右前后和旋转,和直升机就不一样了。

网友C:
不管飞什么 美国手和日本手的对应通道是不变的。美国手和真飞机飞行贴近,日本手对手脑要协调求低更像航模专用。谈不上优劣,只要飞好了,美国手日本手都可以。但最好不要用别的手了,没有通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管飞什么 美国手和日本手的对应通道是不变的。美国手和真飞机飞行贴近,日本手对手脑要协调求低更像航模 ...

我就是先玩直升机(美国手),然后玩固翼吊机,和直升机一样,发现固翼这样操作并不是美国手,苦恼啊,好几年了。

网友D:
中国手:左右摇杆盘反过来的美国手(mode3)
韩国手:左右摇杆盘反过来的日本手(mode4)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国手:左右摇杆盘反过来的美国手(mode3)
韩国手:左右摇杆盘反过来的日本手(mode4)

糟糕,难道我无意用了韩国手?  左油门副翼,右升降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糟糕,难道我无意用了韩国手?  左油门副翼,右升降方向。

跟我多年前第一次玩电直一样,买回来就这样的,那时不懂,以为就是这样的,极难控制,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