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点主意

楼主(2014-04-14):
现在飞飞越的450皮带版,发现了一个不解之谜:尾波箱上固定尾轴的2个3*8*3的轴承,靠近尾桨那个特别容易挂,新换上的轴承,1个起落就出现虚位,5个起落就挂了。换了几个牌子都这样。从尾随看,尾巴的震动不大,对了,因为精度问题,我在尾轴两边各加了一个垫片,难道是垫片的问题。

网友A:
应该是了,估计垫片偏厚,压住了轴承。把垫片磨薄点,一点点间隙影响不大的。

楼主:
好的,我拿掉一个垫片试试

网友B:
是这样的,尾轴承靠近尾桨的一个爱坏,主轴轴承上面的那个爱坏

网友C:
垫圈太宽,磨到轴承夹持器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