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3d云台到了,布线有点难看

楼主(2014-04-14):
不知道osd跟抗干扰小板可以装在机器里面吗,模x天空代装的

网友:
就是布线有点难看

网友:
要想不破坏,不改装,只能这么难看。

网友A:
請教樓主
是2d版本改裝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樓主
是2d版本改裝的嗎

不是,是5499那套,新到手的热乎乎的

网友:
恭喜啊 odd 跟干擾模塊可以內置的
可以看我的帖 我還上了地面站

网友:
线就不要纠结了~实用是王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是5499那套,新到手的热乎乎的

我5200出全新的哈哈

网友:
晕,根本不用这样布线。

网友:
小板可以装在里面那螺丝孔就是给你安装的,安装在左边,非常容易。

网友B:
另外有卖DJI FPV 接线板的,我的JJ接线很漂亮阿!
您没有买到接线套件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有卖DJI FPV 接线板的,我的JJ接线很漂亮阿!
您没有买到接线套件阿!

没有,我不知道,你就是魔幻的阿

网友:
这样的布线,弱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我不知道,你就是魔幻的阿

我不是,我是东莞的大宝。
附上我的精灵2,布线图。
另外我的防干扰板内置精灵。
还有FPV屏幕推荐,选择的双天线非常远距离飞了800没有雪花,
以上配套方案经过多次筛选对比。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