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有刷电机可以接一个电调吗

楼主(2014-04-14):
请教两个有刷电机可以接一个电调吗
电流足够大的情况下

网友A:
         我觉得应该不行,换向检测什么的会有问题吧,毕竟不可能完全同步

网友:
有刷可以的,无刷才不行。

网友:
不可,转子位置检测会失效

网友:
可以,有刷电调承受电流足够大的话,一点没有问题

网友:
绝对可以,无刷就不行了

网友:
有刷电机不用电调都可以,呵呵。没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不行,换向检测什么的会有问题吧,毕竟不可能完全同步

无语,,有刷电机哪有什么换相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语,,有刷电机哪有什么换相检测....

    额,没注意说的是有刷

网友:
一群不看标题的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