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77炸机篇!!

楼主(2014-04-14):
自从入手后,共炸机6次,每次都是玩3D炸机,第一次炸机就扫了大齿盘2个齿,于是修补大齿盘!呵呵,AB胶修补后,完美飞行,终于可以爽飞了,备用大齿盘一直没有用,后来几次炸机都是只损坏修补的地方,修的AB胶炸掉以后,在修复,呵呵,到目前,大齿盘已经飞了不低20个起落,没有任何不良反应。
上图:

能看到修补的地方吗?各位大侠感觉如何?

网友A:
修补后强度如何?

网友B:
注意那个大齿轮要装紧,不能有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补后强度如何?

只要不炸机,完全没有问题!呵呵呵

网友A:
玩具味知足,生产商家把大齿轮再加厚点多好啊。成本最多增加几分钱,可齿轮寿命会延长很多倍。这种配件不是坑人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意那个大齿轮要装紧,不能有间隙。

我的怎么 装都 有 间隙的

网友:
7楼好意见

网友C:
頭罩一奌花痕也未有,想必每次都是炸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頭罩一奌花痕也未有,想必每次都是炸尾的!

在土地上面炸机,炸机时,及时关油门锁定,损失很小!

网友:
977大齿是豆腐做的,加上坑人的HOLD开关位置(开始时都习惯左手拔),换大齿成了飞完的必备工作

网友:
让我这炸机无数之后大齿毫无问题的怎么说,就是齿轮孔松了,但是再炸,齿轮孔扭了下变形后又紧了不知道还能撑多久,才会导致齿轮不炸就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具味知足,生产商家把大齿轮再加厚点多好啊。成本最多增加几分钱,可齿轮寿命会延长很多倍。这种配件不是 ...

不是不愿意把齿轮加厚  你自己找个厚点的的齿轮装上去试试便知道为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