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NAZA高手指导下。GPS模式起飞往右飞角度很大,会侧翻!

楼主(2014-04-14):
  新手装了个6轴,还在练习中,一直没吧GPS装上去。今天把GPS装上,用GPS模式起飞的时候往右偏角度跟力度都很大(主控跟GPS箭头方向在前,安装没错,X,Y,Z轴输入的距离是学的泡泡老师的教学视频)!姿态模式就很稳,基本垂直起飞不晃动,IMU,指南针,卫星(闪绿灯)都重新校准过了,起飞还是偏,我是用手按住中心板上,让飞机起飞10CM左右,感受到左边给了很大的推力,要是我松手,飞机就会往右侧翻!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求高手指点下!

楼主:
坐等高手,大神出现

网友A:
楼主您好,可否看下您的飞行器图片,还有x,y,z在调參里面的坐标参数。
“用手按住中心板” 您是没有让飞机起飞对吗?你可以试下正常掰杆让飞行器起飞,是否会出现这样”侧翻“的状况。
然后“姿态模式”起飞,离地之后再切到gps模式,再看看飞机状态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可否看下您的飞行器图片,还有x,y,z在调參里面的坐标参数。
“用手按住中心板” 您是没有让飞 ...

DJI售后你好,我起飞前都习惯按住飞机中心板,让飞机起飞10CM左右感受下平衡不(我不会施加力到飞机上面。只是控制住不会侧翻就好),以前起飞侧翻,翻怕了。形状就是这样 ,装了GPS没拍过(没有装GPS后的图片)。X,Y,Z轴坐标都是反复看说明书跟视频后在写入的。姿态飞很稳定,切换到GPS就如帖!

网友A:
楼主您好,不知您是否可以再拍一张图片确认一下,视角问题,M5上的浆是否有装反。

楼主:
这个图片只能参考形状。由于开始没布线很乱后来拆散重新装了,螺旋桨那些没问题的。M1.3.5逆时针旋转(风往下吹)M2.4.6顺时针旋转(风往下吹)。不知道是不是GPS问题。姿态飞的时候一切都正常,但是GPS模式飞就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不知您是否可以再拍一张图片确认一下,视角问题,M5上的浆是否有装反。

这个图片只能参考形状。由于开始没布线很乱后来拆散重新装了,螺旋桨那些没问题的。M1.3.5逆时针旋转(风往下吹)M2.4.6顺时针旋转(风往下吹)。不知道是不是GPS问题。姿态飞的时候一切都正常,但是GPS模式飞就出问题。

网友B:
把你的GPS小蘑菇向左旋转一点点试试。怀疑出现了磁偏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GPS小蘑菇向左旋转一点点试试。怀疑出现了磁偏角。

谢谢!明天试下!不知道是不是里面的那些线通电产生了磁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不知您是否可以再拍一张图片确认一下,视角问题,M5上的浆是否有装反。

能把GPS返厂检查下么。感觉是GPS的问题,麻烦把返厂地址给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GPS小蘑菇向左旋转一点点试试。怀疑出现了磁偏角。

能请教个关于云台的问题不。要是方便的话麻烦回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把GPS返厂检查下么。感觉是GPS的问题,麻烦把返厂地址给我下!

您好,请参考,有任何问题可以联系我们,谢谢!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amp;_dsign=5c0c0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