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di能不能用普通ttl代替?

楼主(2014-04-14):
因为自己这边有一块普通的usb转ttl,有rxd,txd和电源的引脚,就是没有ftdi上面的dtr引脚。
不知道能不能直接代替ftdi,来调试mwc?

楼主:
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A:
我用ch340 串口ttl,连接mwc,mwc gui正常可用。
arduino上传程序没试过,估计要用其他几根引脚做复位之类的操作。

网友B:
貌似可以调参,不能刷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