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低成本牵引滑翔机

楼主(2014-04-14):
alula 加了牵引脱钩机构

http://www.tudou.com/v/MuDhGgMc-PQ/&rpid=71135338&resourceId=71135338_04_05_99==.html

牵引的最大高度,再高就看不见了

最长留空时间

网友:
必须点赞!我喜欢

网友A:
一前一后手牵手,不错,何不加个小马达自己拉上去。

网友B:
想知道 240米高度是怎么知道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 240米高度是怎么知道的呢

飞机上装了高度计,回来查数据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前一后手牵手,不错,何不加个小马达自己拉上去。

alula翼展1米 起飞重量130-140克
没有合适的可以用的微型动力,如果用1806电机  起飞重量会比较大飞行时间也短。

增加动力后飞机的整体性能变化会很大,所以没有加动力。

网友C:
不错!要去牵引机在大点!动力在强点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要去牵引机在大点!动力在强点就更好了!

身边能够用的牵引机就只有这个腰推的"风骑士"练习机了。如果起飞的时候开启襟副翼混空 有5米就离地了,虽然只是2208的动力。

网友D:
老道。。。你把ALULA玩坏了DLG,山坡,电动,牵引都玩了。。。。。你还差弹射,火箭助推。。。。滑翔该有的都齐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道。。。你把ALULA玩坏了DLG,山坡,电动,牵引都玩了。。。。。你还差弹射,火箭助推。。。。滑 ...

弹射这个有考虑,准备试试了。
O(∩_∩)O~ 就是火箭有些难度。

网友:
顶顶顶顶,我的风骑士还没起飞

网友E(2014-05-19):
道无言老师,看了这个低成本牵引滑翔机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5&fromuid=18250

很受启发。我曾经买过您2个不同版本的alula,由于比较珍爱,本人动手能力差,一直舍不得组装。我现在也玩盘飞机(一种风筝),我现有一想法,用盘鹰轮牵引alula机盘到高处,然后启动脱钩机构,收线(此时由于有一定高度,可让alula机先自由滑翔,也可让另一人收线)后再用遥控器操纵alula机。这样可以把alula机盘(牵引)到高处(具说高盘飞机可达1000多米,只要看得见)大大提高了留空时间,适合悠闲飞行。我很想尝试,但一直找不到有关滑翔机遥控脱钩机构的原理,看到此帖虽然有3张图,还是想象不出牵引线(钩)如何通过舵机的转臂进行脱钩的。如老师看到此回复,请抽时间再更详细上几张图。在此表示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道无言老师,看了这个低成本牵引滑翔机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0245&fr ...

第三张图片  牵引线结个环形------从黄色玻纤片的长孔底部向上穿过-------- 连接舵机的钢丝穿过牵引线结的环形

这个想法是 要把ALULA当成风筝放起来  然后脱钩。

想法不错,不过实现起来有几点需要考虑的:
1、如果像风筝一样放飞牵引钩的位置很关键。牵引钩放在最前面恐怕是不行的,应该放在靠近重心的位置,具体应该什么位置合适没有先例可以参考,只能通过实验确定了。

2、alula相对风筝来说还是重的,所以能不能用风筝的办法放飞 风的大小影响很大
3、风大对起飞有利如果飞高了飞机肯定是处在下风位置,无动力的飞机加上机身的阻力穿越气流的能力有限 ,这个时候要考虑飞机能不能安全的飞回。

网友E:
引用 楼主:
第三张图片  牵引线结个环形------从黄色玻纤片的长孔底部向上穿过-------- 连接舵机的钢丝穿过牵引线结 ...

谢谢老师那么快恢复。看到脱钩进一步介绍,明白了机构的动作原理,很简单有效。老师的alula是用有动力的飞机牵引,牵引环放在机头。我准备用盘鹰轮牵引,牵引环放在要放alula的腹部重心位置附近,此脱钩机构同样适用。等放飞成功了给老师放视频,表示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老师那么快恢复。看到脱钩进一步介绍,明白了机构的动作原理,很简单有效。老师的alula是用有动力的 ...

牵引钩的位置 要放在重心前面 原则上来说牵引钩越靠近重心,牵引的时候飞机仰角越大,越接近机头仰角越小。
期待实验结果

网友:
风筝可以考虑在线上加个滑轮, 然后借助风力把小飞机沿着风筝线拉上去, 就像电梯一样. 这样风筝不用动了, 小飞机可以不停的"乘电梯"上去再滑翔下来, 这个主意是不是很赞?

具体的方法, 风筝要够大--能在2~3级风放飞到高处, 不过这一点应该不难. 小滑翔机试试像风筝一样用线拉保持一个受风的角度吃住风. 或者就另外做一个降落伞形状的装置把小飞机拉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