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H3-3D云台患了偏头痛,不想放弃治疗

楼主(2014-04-14):
间歇性往左边抽风,看视频。烦请客服帮忙看看怎么回事。

从视频2分20秒以后那种大角度左转,可以看到脚架那个动作。

另外我用大疆原装图传,接收端已经换了14DB平板天线,FPV距离依然未超过400米,这是为啥呢。

网友:
这是遗传他爹(H32D)的

网友A:
估计你是开了FPV模式了

网友:
貌似是云台的毛病。

网友B:
电池问题  我的飞越云台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后来单独供电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问题  我的飞越云台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后来单独供电就好了

试问这云台如何单独供电?

大疆不是都是一体化的么

网友:
这个就不明白了  直接厂家客服问问 解决问题会快一些。

网友C:
送修吧!我是台灣第一批20個其中的一個,狀況一模一樣!正面看狗3時,右上角偏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是开了FPV模式了

这个和FPV模式有关系吗?

话说我确实打开了FPV模式。

明天关闭试试看。

网友:
你发一下你的安装图看看,估计是保护卡扣卡过导致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送修吧!我是台灣第一批20個其中的一個,狀況一模一樣!正面看狗3時,右上角偏高!

刚收到3d云台,发现底座螺丝孔开的都是歪的,相机水平也是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送修吧!我是台灣第一批20個其中的一個,狀況一模一樣!正面看狗3時,右上角偏高!

您也是突然抽风?

我还在等客服进来看看再决定是否返厂。

今天尝试关掉FPV模式看看会不会抽风。

网友:
楼主您好!导致这样的问题是因为震动过大导致云台电机保护!请确认云台的安装部分如:防脱落安装不正确.
如果问题不能解决,请加我QQ:2355602804,我会协助您解决问题...

网友:
我一裝好時就發現,無言

网友:
悲剧~~~~~~~~~3D也有各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收到3d云台,发现底座螺丝孔开的都是歪的,相机水平也是歪的

我的挂起来以后也是歪的,无语了。

先看看飞起来,我两个卡扣装错了,下午再试机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返厂吧,我们都是直接返厂,一下就处理好了!

网友:
和赵四的嘴一样一样的

网友:
楼上的比喻好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