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朗宇X2216 880kv的电机是否支持4s电池

楼主(2014-04-14):
请教朗宇X2216 880kv的电机是否支持4s电池

网友:
看电调 电调支持就行了

网友:
查表,2216 4S没问题,但是要换桨

去中山朗宇官网看了下,啥数据都没了,这家公司是啥意思啊

网友:
3S 1238 或1147桨效果最好。
4S不行,换小桨效率低且发高烧。

网友:
10寸上4S吧

网友:
V2216KV800 4S最大能用1147碳桨,KV880 4S最大应该能用APC1038

楼主:
我用的就是10寸的apc桨,那就是使用无问题啰

网友A:
楼主什么配置,只要电机电调不发热那就是没问题咯。

网友B:
不好意思, 本人 KV900 V2216  不才 不怕死,用了 1147 还是 4S  4000 ,航线 14分钟  下来 电机温温的。 不热。

不做死就不会死,我买了 ATG 1238  准备上 4S 6000的电池  目标 22分钟   这是要死电机的节奏!  等我消息,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什么配置,只要电机电调不发热那就是没问题咯。

我是f450机架,大彊30安电调,1038apc桨,打算上4s5000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 本人 KV900 V2216  不才 不怕死,用了 1147 还是 4S  4000 ,航线 14分钟  下来 电机温温的。 不 ...

只要不发烫就没问题吧,我怕刚一接就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f450机架,大彊30安电调,1038apc桨,打算上4s5000的电池

我一套是大疆f450整机,8045浆,3s6000mah电池,起飞重量1220g,留空时间18分钟左右,你的留空时间多少?

网友C:
我的v2216 kv800,就用的4s 5200mah,12寸碳桨,飞越650机架,起飞重量2180,飞行14min,降落后电机发热但是不严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v2216 kv800,就用的4s 5200mah,12寸碳桨,飞越650机架,起飞重量2180,飞行14min,降落后电机发热但是 ...

谢谢你的 回复 很有参考价值,

那我就 大胆的上 1238 了,我是 550 架子     整机重量 = 1100克 + 电池重量,   6A 的电池  520克,就是  1620克起飞,

兄台 你的 机机 有点重啊, 超过 2KG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 回复 很有参考价值,

那我就 大胆的上 1238 了,我是 550 架子     整机重量 = 1100克 + 电 ...

我也是1238的桨,飞机上航拍设备一整套,所以略重,考虑换动力了,话说550的轴距可以上12寸桨吗?

网友:
可以啊。 横边 38厘米

12×2.54= 30厘米

网友:
擦,我是  4轴呀,你以为是 6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 本人 KV900 V2216  不才 不怕死,用了 1147 还是 4S  4000 ,航线 14分钟  下来 电机温温的。 不 ...

我和你一样的电机,用过1147桨,连飞3块4s5000,最后一块四轴有些不稳了,下来电机很热,气温10度左右,回去乖乖换成1045桨。
用12寸。。。祝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