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 指南針校准

楼主(2014-04-14):
請問NAZA LITE GPS 可以做指南針校准嗎?

我的NAZA LITE都一直無法進入效準模式

网友:
三档开关设置好  ,,,然后上下 上下连续  5次以上   LED变黄就可以校准了

楼主:
三段開關有設好.分別是
下GPS模式.
中姿態模式.
上失控保護模式

网友A:
不要一直拨,你自己算着差不多次数了停止即可,灯就变成橙色了。还有,保证在调参软件上,三档对应的模式都是蓝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一直拨,你自己算着差不多次数了停止即可,灯就变成橙色了。还有,保证在调参软件上,三档对应的模式都 ...

我插上USB進入調參程式.試著撥桿.都會亮.是沒有錯的.....

GPS也是新的...折騰啊...

网友:
下, 要設為手動才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段開關有設好.分別是
下GPS模式.
中姿態模式.

你的naza lite调参三段有失控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naza lite调参三段有失控保护?

可以啊……

网友B:
这就是你进不了校准的原因,LITE三段开关正常设置为GPS-姿态-手动。LITE校准一定要在GPS和手动之间拨动才能进入,不像V2的固件在GPS和姿态之间也可以。你一定是把手动滑块改变航角移动到失控保护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你进不了校准的原因,LITE三段开关正常设置为GPS-姿态-手动。LITE校准一定要在GPS和手动之间拨动 ...

是的沒錯!晚上在來試試看。

网友:
楼上真理,楼主继续调模式吧

楼主:
先在這謝謝各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