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原装电调自检后滴四下声音没有了, 神马情况?

楼主(2014-04-14):
如题,
DJI原装F550全套 ,其他正常,可正常飞行,就是没有四声滴响了

网友A:
那个自检声不是V2发出的,是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自检声不是V2发出的,是电机

电调吧?

网友A:
大疆那原装电调也不会发声的,不信你把电机线全断了看还有没有声音

网友:
电调驱动电机震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疆那原装电调也不会发声的,不信你把电机线全断了看还有没有声音

电机就是扬声器原理,只不过就是定向电流,回去学习物理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那原装电调也不会发声的,不信你把电机线全断了看还有没有声音

我的就是原装电调啊 以前每次通电后会有 1234567 然后 滴 四下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就是扬声器原理,只不过就是定向电流,回去学习物理去!!!

请问我的问题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我的问题是什么情况?

网友:
普及了很多知识,就是没有解决LZ的问题~~~~哈哈哈!!~~~

网友C:
楼主,貌似只有phantom2才有滴滴滴滴的四声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貌似只有phantom2才有滴滴滴滴的四声响啊

。。。好吧  被你打败。。。DJI的原装电调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