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pm刷固件变砖

楼主(2014-04-14):
手里有块apm2.6的飞控板,一直忙就放着没用过。今天想先熟悉一下,连上mission planner更新固件的时候usb连接断了。之后再连接的时候就连不上了,显示trying to connect,同时GPS接口附近的一个黄灯闪烁。
想请教一下这飞控板还有救吗?我尝试过用arduino刷固件,无奈连代码都调试不通过。

网友:
直接刷不行吗   为什么要 连接

网友A:
  应该 不会变砖头。。。你把 电脑 彻底 格式化,,重新装 XP系统。。重新装 mission planner V1.2.55

不要装 所谓的最新版本 V1.2.95 ,,, 再来 USB 连线。。(刷固件 不需要 Connect 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 不会变砖头。。。你把 电脑 彻底 格式化,,重新装 XP系统。。重新装 mission planner V1.2 ...

果然。昨天也想到了直接刷,结果一心急换了台没联网的电脑下载不了,也没仔细想就放弃了。今天又换了台,顺利解决。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