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130X級MCPX BL的比较

楼主(2014-04-14):
这两款是mcpx的进阶版
之后技术纯熟了,想搞个大台的玩,但还不考虑450
这两款哪个比较不折腾呢?
或是性能好点
其他级别的机也可以

网友A:
这两款都折腾!。。。真正想连动作,MCPX改无刷就很好飞,又耐炸...其他都不怎么合适,150DFC的飞行感觉跟一般机差太远,不推荐!
唯一不肯定的是V977。。。有可能合适

网友B:
都是小机,,,,无解,
直接看2分48秒 http://www.tudou.com/v/R9grQRHdia4[/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url]

网友C:
MCPX准稳耐炸

网友D:
mcpx bl维修方便 但是灵活 130x很稳 但是维修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