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钻头打孔孔底不是平的,怎样才能打出平底的孔?

楼主(2014-04-14):
我不是干这行的,身边也没师傅,只能什么都问了

网友:
用铣刀干的吧

网友:
磨一把平底钻就可以了。

楼主:
用铣刀代替钻头??

网友:
鑽銑刀,可鑽可銑

网友:
用過中心銑刀/開坑刀/槽銑刀就行。

過中心銑刀/開坑刀/槽銑刀

過中心銑刀/開坑刀/槽銑刀

网友:
我用铣刀打过。还不错

网友:
如果你不会磨刀,去买个两刃的键槽铣刀就行了。

网友:
楼上方法最简单

网友:
我一般先用钻头基本钻到位,再用铣刀钻出平面。关键是孔的直径要和铣刀一样,否则就用CNC吧。
如果是为了给内六角螺丝打沉头孔,可以买专用的铣刀。

网友:
多大的孔?若够大,可以用普通钻头磨出一根平底钻来用当然理论上小钻头也可以磨出平底钻........
手边没有,不然给你图片看就明白了

网友:
买把铣刀。几块钱。

网友(2019-02-27):
用专用的锪钻加工

网友:
普通钻头改磨平底钻不算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