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10开机报警问题,急。在线等

楼主(2014-04-14):
D10原厂固件,今天刚拿到手,准备设置电调刹车。可是油门最上位置开控,就报警油门位置,并无法连接收机,这个功能可以关掉吗?(设置电调必须要油门最大开控才可以啊)。SUV大固件还玩不转,请知道怎么设置原厂固件关报警的大大解救下。。谢谢拉

网友A:
你就不能用个别的通道来设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不能用个别的通道来设置么?????????????????????????????????

换通道一样的。不过已经解决。油门拉下再推上去就对了,再联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不能用个别的通道来设置么?????????????????????????????????

还是十分感谢哈

网友:
开控,油门最大,电调上电,等5秒左右就进入电调设定了,油门最大好像开不了控

网友B:
开控之后再油门推倒最大,然后电调上电,就可以设置,不用先油门最大再开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控之后再油门推倒最大,然后电调上电,就可以设置,不用先油门最大再开控

正解,确实这样。

网友:
油门最大是开不了控的.控开机后再拉到最大.

网友:
Lz操作不当啊

网友:
看来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