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电池问题。.......

楼主(2014-04-14):
同一个3s 2200电池,同一个4轴,都是3.6报警。普通航线下来能充进去1800左右,3d翻滚下来只能充进去700-900左右。原因何在??  求解,谢谢。

网友A:
很好理解。大电流放电,压降大,但实际没有放出那么多的电来。

网友:
大电流就降压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理解。大电流放电,压降大,但实际没有放出那么多的电来。

有没啥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换高C数电池?或者报警了再多飞一会再下来,又怕电池过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啥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换高C数电池?或者报警了再多飞一会再下来,又怕电池过放了。

用BB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