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问题 naza 的GPS是不是没有防干扰功能

楼主(2014-04-14):
以前用过的零度等飞控看GPS线都有屏蔽网 NAZA 貌似没有?谁知道有没有? 很关心 因为我觉得NAZA 无故被干扰应该是硬件问题 用过的其他飞控几乎没有出现过

网友A:
所谓的GPS干扰大多指的是GPS信号接收收到了干扰,而不是线路上的干扰。虽然说屏蔽线可以提高传输稳定性,但和DJI的干扰问题不是一回事儿。
至于具体什么原因,不好说。个人感觉主要是算法问题,飞控不能及时准确的判断GPS是否受到干扰并作出合理的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