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设计了个环形机架,请教大神们看看这样的连接稳当不?求指点

楼主(2014-04-14):
新手设计了个环形机架,请教大神们看看这样的连接稳当不?求指点

450轴距和550轴距

网友:
重量有点大吧!

网友:
快设计成成品销售,我买

楼主:
其实我觉得环形机架最大的好处就是,以后换大轴距,换管子就行了,所有刻出来的东西都可以使用,

网友:
厄……怎么感觉这么一弄,反而重了很多呢

网友:
环形机架啥特点?震动会不会更大?

网友:
我只想看看轻量型的机架

网友:
我样的机身一定问稳吧,但是材料得选好,不然真是重到死

网友:
比传统四轴多了边框。。好像重量增加了。。

网友:
连接肯定没问题,我是觉得你这弄成“田”字型了,会不会太重,其实没必要弄这么多管子啊,“日”字型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