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216 KV880修复电机轴,求教拔轴办法

楼主(2014-04-14):
炸鸡,2轴炸弯,1轴炸折,更换电机轴,拔出的时候很费劲,要用钳子夹住,慢慢费劲的拉出,请问应该用什么办法拉出轴,

气密厌氧胶,不知道用在这可否

气密厌氧胶,不知道用在这可否

2216电机轴直径3MM

2216电机轴直径3MM

用外倾角校正器

用外倾角校正器

修复完的

修复完的

网友:
内六角和卡簧你没取,就硬拨?

网友A:
机臂真漂亮,自己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臂真漂亮,自己涂的?

飞跃原厂配件16一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跃原厂配件16一对

不错,我也看看去

楼主:
跟原厂红白臂,相比,黄色偏软啊,仅供参考

网友B(2015-01-08):
请教楼主这A2216底部突出的铝圆柱伸出好长的呀,你怎么能深藏进这款机臂而不顶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这A2216底部突出的铝圆柱伸出好长的呀,你怎么能深藏进这款机臂而不顶死呢?

用报废的轴承,顶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报废的轴承,顶出来

你意思是垫个轴承在底部?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意思是垫个轴承在底部?不懂

像顶针一样,用轴把损坏的轴,顶出来,旧的轴承用钳子拔出,货吧旧的抽用角磨机磨的比原来细一点

网友B:
原来楼主理解错了,我问的是你最后一张图安装在黄色和红色机臂上的时候,这么碍事的底部铝柱顶住电机安装座的吧,能否把这个铝柱去掉呢,改为卡销可以吗?应该很多人都有着疑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楼主理解错了,我问的是你最后一张图安装在黄色和红色机臂上的时候,这么碍事的底部铝柱顶住电机安装座 ...

估计你是买错了机架,只有飞跃的机架才有那个孔,估计改不了,改完了,电机性能也就改变了,劝你换机架,要不换电机

网友:
用一根细一点的铁棍顶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