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异常警告,求分析下怎么回事

楼主(2014-04-15):
naza v2起飞后10秒左右红灯闪,已经确定不是指南针问题,线都插好了,自检也通过,红灯闪后推油没用了,也不是电池问题,起飞12.1V,怎么回事?望解决一下,谢了

楼主:
没有呀咋办

网友A:
接个BB响
你如何确定不是电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个BB响
你如何确定不是电池的问题?

这个接着呢上面显示12.1V

网友:
低压报警设置有问题吧?报警电压设置多少?电池的S数对吗?

楼主:
设置的11.4

网友:
在红灯报警后,连接电脑调参看是什么报警。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