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刷SUV大3.2的问题

楼主(2014-04-15):
今晚手贱刷了SUV大的V3.2最新。一切都正常,对马OK。但是油门最大最小位置都是+100%,没有任何变化,请教在哪里正确设置?

网友A:
油门曲线离调

网友B:
是不是通道顺序弄错了

网友C:
仔细检查,反正不是估计的问题

网友D:
确认通道 对应正确 矫正一下说还有 通道行程

网友E:
具体怎么刷的啊 有教程没 我也是D10哦 不会刷固件刚 入门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