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80与jd385比较

楼主(2014-04-15):
f180与jd385各有优点:
1)价格385便宜几元。
2)电机f180较为耐用,贵一两元,还有385的电机轴常在摔后缩进去卡死转不动,要用尖嘴钳用力把轴拔出来一点才能恢复正常。
3)外壳385较为耐摔。
4)遥控器各有千秋,尺寸f180较小方便携带;f180的控能在50米上下不及jd385的100米以上。
    f180的控有液晶能显示控的电量等信息385的没有(新出f180C也去掉液晶屏);
    180只使用4颗AA电池供电而385要用六颗;
    180舵量大小为4 档可调385为三档;
    翻滚控制180按一下翻滚健可松开手,然后大打方向连续翻滚,再按一下恢复正常状态,385按下后不能松开,要同时打方向才能翻,松开翻滚健恢复正常;
    手感方面见仁见智,我用的是伟力V272的控。
5)翻滚姿态,180会翻出一道弧线,385是原地上下翻。
6)重量,f180较jd385多两克,385较为小巧,做起动作385飘逸漂亮,180灵活不欠沉稳但比jd388的笨重要来得有力迅速很多再比那个叫什么美嘉欣x100爽快十倍。
7)LED灯,f180前后共4个方便观察机器方向低电压等状态,385只有前面两个(成本低的);低电压时两者的全部LED灯都闪动,385的灯闪几秒后就直接失控掉落,180有10几20秒 的闪动能有足够时间慢慢回收降落。
8)保护框,385结构结实不易甩出,180的框易甩出。
9)转向,180稍稍迅速一点。
10)速度,180稍稍快一点点。
11)电池,385优那么一点,个人用驰远的电池很耐用比起nano cpx的好很多。
12)桨,分不出上下好坏,都很耐用,不象驰远的ff120脆弱,不同于装上伟力V252桨后的飞行感觉,不能说不好,只是重心上移了点。
13)起桨器,我一次没用过,都是徒手。
14)包装盒,180更紧凑更小。
15)接收板,180质量更优。
16)充电线(器),我不敢用,正确选用充电器很重要哦!我用驰远的充电器xc-1s2很不错。
    总结:都有,使用成本低,易上手,安全耐用的优点。

网友:
對比很詳細,適合對這兩架機有疑問的朋友作參考

网友:
细心的帖子 帮顶~~

网友:
很详细,很用心

网友:
F180还有缺点:自旋丢高度大,控不能用别的
优点:动力比385强很多,反应也快很多

楼主:
     手上有两台f180和三台jd385,电池16个,在400米跑道操场上(游刃有余的可控范围,正常情况下不用担心失控),经过两个月的轮番上场(平均一天六电)。
目前为止损失:jd385(早期版本蓝白条纹色):接收板一块(会突然无故失控翻滚),电机四个(动力不足),桨六个(在中间断裂的,飞丢的,磕碰磨损都有)。
                     f180:外壳上盖两个(根部断裂),遥控器一个(失控,不能对频,差点飞丢),其他部分未曾出故障。
准备补货前,请其他模友推荐一下有比f180更灵敏更强动力的小小小四轴吗?

楼主(2014-07-21):
各位大侠同等级的有比f180更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