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怎么样复制数据到T14SG?

楼主(2014-04-15):
有SAb500飞机原来用T8 控+CGY750三轴。现在换控了。不想调机,想用内存卡复制T8里面的SAB这个飞机的数据复制到T14SG,请问怎么样复制呢?最好详细点,是不是复制了就不用调机直接起飞?谢谢大家

网友A:
参考说明书“模型复制”

网友B:
还是调过吧,控的油门中立点和油门行程都是不一样的,,,,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C:
换控应该调试的,手感可能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