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一样的两个接收机,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4-04-15):
同是亚拓的两个接收机,价格一样,一个是短天线,一个是双长天线,有什么区别呢,哪个适合飞固定翼呢?

网友A:
当然是双天线的好,双天线多数是双接收模块,等于手机的双核一样。除了运算速度快,加之双天线90度布置,接收无死角减小失控概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双天线的好,双天线多数是双接收模块,等于手机的双核一样。除了运算速度快,加之双天线90度布置,接 ...

遥控距离呢?我是准备放在固定翼上用的,不知道选哪个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距离呢?我是准备放在固定翼上用的,不知道选哪个好了。

遥控距离与接收机设计距离有关,这与单双天线没有太大的关系,就现在的标准2.4G接收机而言多数可达600m。要了解遥控距离可以从接收机说明书中查,还可以实际拉一下距离。

网友:
还要看你的发射机功率及飞行环境。

网友:
接线方式不同.............................

网友B:
短天线是室内或微型固定翼用得,双天线好

网友:
话说 为啥用鸭子的接收机?楼主控应该是futaba系列 不是有副厂接收吗 还挺稳定的

网友:
貌似无区别啊,先学学,等看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天线是室内或微型固定翼用得,双天线好

亚拓600用单天线的飘过

网友:
双天线不一定是双接收模块吧?

谁上个果照对比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