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求解答

楼主(2014-04-15):
如果模型船在水里翻了的时候  我用同一个控去控制另一个救援船  这样可以控制吗?

网友A:
同一个控,就最好换晶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控,就最好换晶体。

那要是用富斯GT3C控呢?    这个有晶体吗?

网友B:
你是一控双接受对频吗?

网友:
GT3C似乎不可以, 一千来块钱的扶她爸有这功能。

网友C:
之前也求教过这个问题,貌似不行,不同模型的数据不同,如果一支控,两模型接收,你在控制救援船的同时,原来的船的接收也在同时接收信号,容易损坏舵机,因此还是老老实实带多一支控吧,可以在二手板块淘一支便宜的控作为救援船用的

网友D:
试过天7、GT3C,2.4G的都不行,更高级的控没试过。
可换晶体的48/72M控可以。
所以一般我都是带两个控去玩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一控双接受对频吗?

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也求教过这个问题,貌似不行,不同模型的数据不同,如果一支控,两模型接收,你在控制救援船的同时,原 ...

这样额  那能推荐一个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过天7、GT3C,2.4G的都不行,更高级的控没试过。
可换晶体的48/72M控可以。
所以一般我都是带两个控去 ...

能推荐一个吗?

网友E:
给你推荐DEVO 7E,2.4G的,可以实现一个控单独控制不同的接收机,即使全部的接收都通电,发射机只控制指定固定ID的接收机。价格便宜的让你不敢买

网友:
补充一下:Futaba 4PL,4PK,T6J,T8fg都没有这功能。因为高端控都是假设一次只控制一个模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额  那能推荐一个控吗?

主控4pls,救援船用gt3c

网友B:
用哪个接受就对哪个频。我之前试过了。救援船出发前对一下频就行了。原来的船翻了就不动了。。记得有一次两个一起动的,但是如何设置就不记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你推荐DEVO 7E,2.4G的,可以实现一个控单独控制不同的接收机,即使全部的接收都通电,发射机只控制指定 ...

额.  那算了  推荐我一个普通的控吧   我准备单独一个控控制救援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哪个接受就对哪个频。我之前试过了。救援船出发前对一下频就行了。原来的船翻了就不动了。。记得有一次两 ...

回去我试试  看看能行吗

网友F:
Futaba 真的可以,亲眼所见,就是对咱来说太高大上,晃眼的没仔细看型号~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去我试试  看看能行吗

不用试了,普通控如果这样设置,两个船会一块动。假如被救援船是断电了,还没事,如果是翻了,那就能看见两条船一块跑,场景应该比较像老鹰捉小鸡

网友:
引用 网友F:
Futaba 真的可以,亲眼所见,就是对咱来说太高大上,晃眼的没仔细看型号~

不过还是两条船两个控保险一点。如果真的连接两个接收机并且能够自由切换,
那没被连接的接收机就处于通电但无信号的失控状态,不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试了,普通控如果这样设置,两个船会一块动。假如被救援船是断电了,还没事,如果是翻了,那就能看见 ...

嗯,我打算在买一个救援船用的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Futaba 真的可以,亲眼所见,就是对咱来说太高大上,晃眼的没仔细看型号~

屌丝不跟土豪比

网友G:
如果被救的船用无刷电机,一般不需用倒车功能,利用该倒车功能控救生船前行,互不影响,不知是否可行?我试过,供参考。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如果被救的船用无刷电机,一般不需用倒车功能,利用该倒车功能控救生船前行,互不影响,不知是否可行?我试 ...

经常倒车会把电机轴承拉坏,因为受力不在轴套上

除非用反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被救的船用无刷电机,一般不需用倒车功能,利用该倒车功能控救生船前行,互不影响,不知是否可行?我试 ...

应该可行,不过我的控出毛病了,打算换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经常倒车会把电机轴承拉坏,因为受力不在轴套上

除非用反桨

需要出动救援船的时候,电机电源反接就行了,用反浆也是个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