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3D云台怎么和WKM 链接?大疆售后赶紧来解释!(已解决)

楼主(2014-04-15):
新到手了H3-3D云台,可是说明书是针对精灵2写的,我就没看到怎么接WKM,是否需要GUC 等都是未知,又不敢轻易乱接线,怕烧毁东西,大疆售后见到以后详细解释回复下!发货的物品里没有GUC,同时又不知道是否和以前H3-2D 的GUC 通用.
已经自己按以前H3-2D 的接法装上去了,正常工作了。就是目前自检查完毕后镜头有点向左大概3度,还有就是俯仰的控制手感没以前的H3-2D那样顺滑。

网友:
肯定需要云台控制盒GCU的

网友:
应该是要加GCU的,有人用了是和NAZA 飞控连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俯仰的控制手感不顺滑,是什么原因?

网友:
到底2d云台的gcu能不能放在3d的上面用? 精灵一是否可以安装三d云台?

网友:
老五啊,搞不定就给我们这些穷人玩嘛

网友A:
那楼主最后有没有成功呢?不求俯仰顺滑,好歹头可以朝前吗?我也是接wkm 用的2d的gcu

网友B:
怎么都是右角偏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楼主最后有没有成功呢?不求俯仰顺滑,好歹头可以朝前吗?我也是接wkm 用的2d的gcu

接起来倒是正常的,现在发现Z 轴自激,刷锅镜头没法飞,飞直线倒是比以前好了,默认上电以后镜头向右很多,需要自己摇晃几下才会对正。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最事云台样了,有没有调好,我也是用的WKM+GCU+ H3-3D
在转方向时 Z不顺滑,俯仰不顺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都是右角偏高?????

厉害,看来不是我一个人发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