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F3A还是extra300

楼主(2014-04-15):
选择F3A还是extra300 大家来说说

网友:
不是大家都说这EPO的300很难飞吗...除非是演示视频里的高手~

网友:
这个F3A貌似也不好飞,1.6KG~~~~
建议直接40E的轻木

网友:
330吧!3D机也能做3A动作啊

网友A:
不管3D,3A,不要上30E级别的(30E重量和40E差不多,场地要求也差不多),直接40E,建议轻木的,泡沫机差的太多了,而且轻木机价格其实也没贵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3D,3A,不要上30E级别的(30E重量和40E差不多,场地要求也差不多),直接40E,建议轻木的,泡沫机差的 ...

就不知道楼主顶的住轻木的压力不了。

网友:
都不好飞,轻木吧

网友B:
我飞过这3a,动作还可以就是重,费电

网友:
玩3d当然extra

网友C:
这款确实不好飞,飞机重速度快,落地起落架也脆,不如买个差不多级别的epp价钱没差多少,好飞多了,而且这款飞机舵量特小,不知演示的那位高手是怎么飞了那么久,还做了那么多动作的

网友:
这是两个风格的飞机,看你喜欢3D还是3A的飞法了。不过高手也有用F3A吊机的。

网友D:
两款飞机我都飞过,这款3A就是沉,不过出奇的结实无视各种重着陆,就是电池需要4S的成本高点,飞行姿态不错很好飞。这个300感觉不如3A好飞,做动作时候偶尔会失速螺旋,不过这个飞机的好处是配件齐全摔了就有零件配。

网友:
个人喜欢extra300

网友:
这个价位 推荐  天翼EPP的像真机  比这个好不知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飞过这3a,动作还可以就是重,费电

这个f3a好飞吗? 还有就是f3a和3d机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确实不好飞,飞机重速度快,落地起落架也脆,不如买个差不多级别的epp价钱没差多少,好飞多了,而且这 ...

请问指的是extra300吗还是上面的f3a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款飞机我都飞过,这款3A就是沉,不过出奇的结实无视各种重着陆,就是电池需要4S的成本高点,飞行姿态不错 ...

请问这个3a可以用3s 2200的电池飞吗?? 还有就是这个3a必须用原装电机吗,可以自己配别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款飞机我都飞过,这款3A就是沉,不过出奇的结实无视各种重着陆,就是电池需要4S的成本高点,飞行姿态不错 ...

还有请问这个3a起落架结实吗? 多谢

网友E:
300我有一架,不推存买,飞航线没问题。3D飞不了,可能我没那么高的技术。。。。

网友:
这架300 看高手飞过 也就是这机的设计人,    牛逼。。不过别人很难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300我有一架,不推存买,飞航线没问题。3D飞不了,可能我没那么高的技术。。。。

这个f3a您有飞过吗,感觉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请问这个3a起落架结实吗? 多谢

这个3a没飞过,但个人认为epo不适合做运动机,如果练习,epp的飞过几架,速度慢重量轻,就是飞久了修多了精度变差,起落架建议选钢丝的,韧性好适合练习动作。若是中上等水平还是建议轻木机,精度好,而且那个水平降落都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f3a您有飞过吗,感觉如何

3A没飞过

网友:
练习机不适合轻木吧!!!手艺还没有练习,机就成木材了,,除非技术很好了

网友F:
这款F3A在淘宝很多店有售,可是对电池和动力要求高,所以放弃。EPO的EXTRA看起来不错,我尚未考虑。我正在试飞调试全球的SUNRISE EP,飞机看上去有些粗鲁,可是做工还不错,用1800毫安3S电池飞行重量的确能做到760克左右,基本起落操控性尚可,横滚敏捷,就是一翻筋斗就立刻右横滚,几乎无法完成正筋斗,怀疑螺旋桨的进动效应太强,飞机轻,正琢磨换碳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款F3A在淘宝很多店有售,可是对电池和动力要求高,所以放弃。EPO的EXTRA看起来不错,我尚未考虑。我正在 ...

也看中这架飞机,还没入手。飞下来感觉怎么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也看中这架飞机,还没入手。飞下来感觉怎么样?

这SUNRISE EP模型搞得我头疼,试飞和调整已经两天了,翻筋斗时右横滚始终无法解决,降落时被树挡住没看清炸机一回,还好只是机头塑料整流罩坏了,该机特点是横滚很灵轨迹直易于控制,整体稳定性还行,半油门也能慢吞吞地飞和横滚,倒飞容易,但是偏轻易受风干扰,能解决翻筋斗时右横滚 问题的话它可能是一架合格的F3A入门练习机。暂时不想花钱买大点儿的机型,所以准备忍痛出血买碳纤维桨再调试了,看能否解决螺旋桨的陀螺进动现象。

网友H:
我的飞了两个月,炸机两次成功修复

网友H:
开始的时候也想过要买你说的另一款,后来放弃了,我用双天4250KV760,4s或6s 3300电,14*7桨,很好飞很暴力,我就是不敢上轻木才进这架练手的,这样的配置以后你可以直接换到50级的轻木上用

网友:
EX300 我起降110次,3S 2200 飞航线没问题,想吊机必须得上4S 这机重心是重点,重心弄好飞起来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
3A EPO 飞的不好应该、3D吧
不过还是建议买 轻木3A  阿波罗50 赛巴特50e 什么的

网友:
这个问题就等于,要买劳斯莱斯,还是要买法拉利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开始的时候也想过要买你说的另一款,后来放弃了,我用双天4250KV760,4s或6s 3300电,14*7桨,很好飞很暴力 ...

这个飞机总体感觉好飞吗? 还有就是用2200的电池可以吗? 请问你用的是原厂的电机吗?

网友:
淘宝95块的F3A都可以。

网友:
其实EPO航模并非不适合中高级特技机,过去自由飞类、线操纵类和遥控类老航模都有用EPO作为全部或部分部件作为比赛机的。EPO航模的优势是重量轻,部件有弹性和吸能特性,耐摔性能好于轻木机,强度方面,老式EPO航模都是用松木条或碳纤维加强的,变型什么的也不是问题。现在有碳纤维杆和片卖,轻木也有卖,只要自己肯动手,达到轻木机性能不在话下。轻木机,或者说木机,不摔则已,一摔不容易修回来,我很早就见过摔成渣的P3A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SUNRISE EP模型搞得我头疼,试飞和调整已经两天了,翻筋斗时右横滚始终无法解决,降落时被树挡住没看清 ...

谢谢分享,准备入一个,好好练习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开始的时候也想过要买你说的另一款,后来放弃了,我用双天4250KV760,4s或6s 3300电,14*7桨,很好飞很暴力 ...

这个飞机3s 2200的可以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飞了两个月,炸机两次成功修复

这个飞机必须飞的很快嘛? 可以慢飞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SUNRISE EP模型搞得我头疼,试飞和调整已经两天了,翻筋斗时右横滚始终无法解决,降落时被树挡住没看清 ...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飞机电机是装在里面的吗?要后出轴的电机吗?能不能上张机头的照片看看。谢谢。

网友:
3A机是航线特技机,整套动作基本没有啥失速动作,不会很快,但是要求匀速,所以飞机是关键,要飞出精确的航线必须要精确的装机,泡沫机不行的,动作不流畅。而且泡沫机有个致命弱点,炸机泡沫就变形,一个扭曲的3A机连航线都飞不好的,楼主自己斟酌吧,如果楼主只是拿来当练习机飞,那就当我啥也没说~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3a可以用3s 2200的电池飞吗?? 还有就是这个3a必须用原装电机吗,可以自己配别的吗?

楼主考虑下全球的SUNRISE F3A EPO 可以用3s 2200电池飞,1米左右机子携带方便又好飞。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飞机电机是装在里面的吗?要后出轴的电机吗?能不能上张机头的照片看看。谢谢。

这个飞机电机是从里面往外装的,也就是说螺钉从前往后拧,不太好装,有上拉角需要加垫片变成下拉,所以我买的朗宇2216电机。但是个人认为问题不大,因为难免炸机,炸一次这机头层板结构就可能报废了,我的已经狠炸了一次,于是直接改成了简易木棍加塑料电机座的后装式。照片不好找,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考虑下全球的SUNRISE F3A EPO 可以用3s 2200电池飞,1米左右机子携带方便又好飞。

我就买的这款,正在调试中。

网友:
epo泡沫的3a主要是耐摔,适合新手练习.想飞出准确的3a动作当然不能和轻木机比.没飞过3a的上轻木机只会打击玩下去的信心.因为轻木机一般摔下来要修复的难度很大.基本就是一次报废.现场火化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飞机电机是从里面往外装的,也就是说螺钉从前往后拧,不太好装,有上拉角需要加垫片变成下拉,所以我 ...

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飞机总体感觉好飞吗? 还有就是用2200的电池可以吗? 请问你用的是原厂的电机吗?

我用6S 3300电肯定是超重了,但是4-5级风都在飞,可快可慢,很好飞,标配是4S 2600的电,用大电需要挖电池仓,不过泡沫的很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飞机必须飞的很快嘛? 可以慢飞吗

这架飞机基本动作都可以做,起落架很结实,控制好是可以飘降的,3A练技术这架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电机可以选配,我就是用的大电机,技术不好慎上轻木,炸机就难修了

网友:
如果没飞过这类飞机的,建议买那个F3A。那个300我有,性能很一般,可以说不能算是啥3D机。如果是想提高一点还是买epp蒙皮的那种轻木机。价格跟这个300一样,但性能好多了。不过就是比较脆弱,不能摔。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楼主考虑下全球的SUNRISE F3A EPO 可以用3s 2200电池飞,1米左右机子携带方便又好飞。

你玩过SUNRISE EP?飞起来感觉如何?何种动力配置?

网友:
飞航线 都好飞   飞3D 都难飞

网友:
EXTRA300吧,不要原装的电机,用2812+40A+4S1800,12*8桨,起落架前移配重心,好飞的,我一起买了两架,一架越炸越修越好飞,要3D,舵臂都要加长,用银燕8克金属,自带长舵臂,舵量要尽量大。现在那套新机都没打算起用了,翼尖自已用KT切个翼刀,提升稳定性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你玩过SUNRISE EP?飞起来感觉如何?何种动力配置?

感觉机子好飞,用朗宇2216电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感觉机子好飞,用朗宇2216电机。

我用的也是朗宇2216 KV880的,配10X6桨,感觉动力一般(肯定不如KV1100的,因为我想动力小点提高留空练习时间)。横滚不错,倒飞也没问题,平飞稳定性可以,受风影响较大。最大的麻烦在于该机设置的右拉角似乎过大,每次正筋斗都无法完成,变成急上升右滚转/偏转了,我已经把右拉调到2度左右了,还是这样,幸好倒飞时做倒筋斗没这现象,否则该机真实性能试不出来。这飞机适合初学者练手,除了机头,其它部位比较耐撞。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也是朗宇2216 KV880的,配10X6桨,感觉动力一般(肯定不如KV1100的,因为我想动力小点提高留空练习 ...

我的机子拉筋斗不会偏,右拉也是用原来的角度。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我的机子拉筋斗不会偏,右拉也是用原来的角度。

目前我把右拉都调到0了,机子平飞就开始左倾,翻筋斗还是那样。最后只剩尾段机身了,断过一次,粘好后发现垂尾是歪的,我就把方向舵向右微调,平飞时正常,一翻筋斗就歪向右侧,难道是尾巴不正?不过还是感谢你,你的经验给了我启示,回头继续折腾修理,这次彻底把垂尾摆正,再弄不好我就换机型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目前我把右拉都调到0了,机子平飞就开始左倾,翻筋斗还是那样。最后只剩尾段机身了,断过一次,粘好后发 ...

这款机子我见过几架飞,拉筋斗都是很正没有你的那种情况,可能真的是垂尾的原因。还有就是升降给拉杆的时候是否两边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款机子我见过几架飞,拉筋斗都是很正没有你的那种情况,可能真的是垂尾的原因。还有就是升降给拉杆的时 ...

只能试试再次修理机身纠正垂尾了,过去从未遇到机身根部折断的修理。我那架切了机翼的傲翔AX,飞筋斗简直没难度,在天上乱飞一气,倒飞倒筋斗,垂直8字都能做也不炸机,就是横滚差些,没想到这架正统F3A反而让我吃了好多苦头,

网友J:
这个是新手练习机还是老手飞的飞机?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新手练习机还是老手飞的飞机?

两个都是老手才能玩的,进阶特技机和3D机……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两个都是老手才能玩的,进阶特技机和3D机……

谢谢指导,我在模拟,准备熟悉了开始飞塞斯纳。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3a可以用3s 2200的电池飞吗?? 还有就是这个3a必须用原装电机吗,可以自己配别的吗?

这个3A得用4S飞 不过 个人感觉3S应该勉强也能飞 只不过没试过 电机自己配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