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电机轴的顶丝滑了怎么办?

楼主(2014-04-15):
我的一个恒力4225有个顶丝拆不出,内六角头滑了,大螺丝滑了我怎么都有办法,这个小东西是陷在里面的,拿它没办法,各位对付这个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找1个小的一字起子,比内角大,但是又能放到洞里的,然后插进去,再用东西冲几下一字起子,然后就可以拧出来了。

楼主:
那个顶丝是比较紧的,所以才把顶丝里的六角弄滑掉了,一字的才两条边接触,有点悬

网友:
用大一号的内六角,磨小合适了插进去扭

网友A:
上胶 凝固了弄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胶 凝固了弄出来

好主意啊

网友:
试试看能不能弄出来  不过要比较牢的胶

网友:
上胶能出来?净扯蛋!2楼的可以,然后在攻一个比顶丝大一号的扣,我有个万向轴就是这么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