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222 改裝機殼更好飛

楼主(2014-04-15):
四軸飛機小弟有3架 , JD385 V222 V262
V222 算係 爆發力最大 , 反應最快 , 機身最輕巧 及最省電的一部
所以小弟十分喜歡

但發現室外高飛時 , 會被突然的微風吹到不停左遙右擺 ,
有時下降中更會被風吹到往上昇 , ***下降更會遙得失控似的
懷疑是機殼太大 , 像降落傘的被空氣托著做成不穩定

因小弟愛室外高飛, 所以這個問題一定要解決
最後用700ml 水樽底部DIY一下代替原裝機殼
既快捷又環保 , 最緊要機殼小了 , 沒太多空間可被氣流托著飛機
結果明顯比原裝的好飛得多 , 在高空被強風干擾到不停左遙右擺的問題都解決了

楼主:
現在可放心高飛 , 因為無圖傳 , 都是回來後看影片才知飛了多高
暫時最高試過大約60多米 , 會再挑戰新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一下自己动手改造,请问照片是用什么录制的?谢谢!

鏡頭在淘X買的Y3000 , 外型像單反的 , 720P 30FPS , 不用100元 , 畫質算不錯
我把外殼拆掉, 棵機連電池不足10克, 很輕巧 , 架在v222上能飛4分半鐘下落還有 3.8V.
相片從影片中裁出來 , 質素差一點 , 還有當天有霧 , 影響質素
現上一張好天氣的 , 效果好一點

网友B:
轴距多大的?我有部优迪818轴距34cm,也很爽,还没加摄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距多大的?我有部优迪818轴距34cm,也很爽,还没加摄像。

無數據在手 , 睇上面相片應該對角距離有24CM左右

网友C:
机壳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壳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是用 700ml 水樽 DIY 的, 就用水樽底部部份 , 自己量度一下需要高度 , 再打4個孔用黎固定機身3支軸就可以了
有需要可多打幾個孔安置原裝那3粒白及紅色LED

楼主:
另一個替朋友弄的, 都是用700ML飲料樽來DIY

网友:
思路好,值得学习

网友:
V222的电机直径是7mm还是8.5m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道中人

推荐H107C的200万摄像模块, 价格139, 比你这个清晰, 带SD卡的重量是2.7克

2.7克?连sd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道中人

推荐H107C的200万摄像模块, 价格139, 比你这个清晰, 带SD卡的重量是2.7克

H107C 那個 200萬像是好東西 , 但鏡頭不夠廣角 , 要像外國人用808#16 DIY 就太貴了

我剛在淘X買了這個 >> 航模FPV 高清720P 錄像攝像頭 PZ-2 AV輸出 固定翼 多軸航拍
不知畫質如何 , 有120度超廣角及 1280*720 60帧每秒 , 看似很不錯
過幾天收倒貨再測試一下
(其實這個鏡頭我會放在V262玩圖傳 ~ 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H107C 那個 200萬像是好東西 , 但鏡頭不夠廣角 , 要像外國人用808#16 DIY 就太貴了

好像有点重, 图像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有点重, 图像效果不错

我那個120度廣角只是10克 , 帶多一粒200MA的3.7V電都是多6-7克左右
V222 力度夠, 試過20克都可飛4分鐘 , 我用那個鏡頭應該沒問題
但V222 拍片來說不算一架很穩定的機 , 會有微震, 我暫時未有解決方法 , 未必會再V222上搞什麼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那個120度廣角只是10克 , 帶多一粒200MA的3.7V電都是多6-7克左右
V222 力度夠, 試過20克都可飛4分鐘 , ...

小飞机有风就拍出来摇得厉害,没有办法的,找个没风的天气就好一些。我买了一套CX20,2轴防抖云台,FPV,1080p录像都有了,总共4000,过几天就到了。飞丟了2个哈博森后发现,用玩具挑战极限不太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飞机有风就拍出来摇得厉害,没有办法的,找个没风的天气就好一些。我买了一套CX20,2轴防抖云台,FPV, ...

那是飞的很高才会丢吧?还是被风吹跑了?我先买的小四轴,再买的微四轴,还是觉得小点的好,成本小,安全性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鏡頭在淘X買的Y3000 , 外型像單反的 , 720P 30FPS , 不用100元 , 畫質算不錯
我把外殼拆掉, 棵機連電池 ...

不错,颜色有电影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