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方法把坏的舵机改装成可以遥控报警的东西?

楼主(2014-04-15):
有没有一种方法把坏的舵机改装成可以遥控报警的东西?
这样如果炸鸡了找不到,就可以通过遥控开启报警,方便寻找

网友A:
MWC 飞控有一个功能,设定飞行时间,当飞行时间超过设置值后,蜂鸣器会一直叫。

楼主:
引用 网友A:
MWC 飞控有一个功能,设定飞行时间,当飞行时间超过设置值后,蜂鸣器会一直叫。

我不是用在多轴上

网友:
嘿嘿,我做了个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3452

网友:
可以尝试哈

网友:
把电位器换成微调电阻,电机拿掉换接一个有源蜂鸣器,插在接收机空余通道上,飞机一旦落入深草中或土堆后不易找到时推动遥控器上相应手柄就可发声,安靜环境下50米内可清晰听到。

网友:
好像不难吧,首先舵机的电机拿掉,电机换成蜂鸣器,这样的原理是:舵机回中时,没有输出电压给电机的输出线,当你炸机,你无论打到那个角度或者档,中心点位置变了,而因为电机因没有,不可能跟之前舵机一样随电位器走,所以这个时候,电机输出线那边是一直输出的,而因为你接的是蜂鸣器,自然蜂鸣器就一直叫了

网友:
别瞎捉摸了,网上现成的10块钱带报警蜂鸣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