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钻主轴螺纹连接是什么工具的?

楼主(2014-04-15):
想换个主轴,看到有带螺纹的,不知道螺纹连接什么工具的?

主轴

主轴

网友:
應該是配合深度限位吧。

深度限位

深度限位

楼主:
台钻上主轴,好像不是限位。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钻上主轴,好像不是限位。

為何你會認為不是限位?願聞其詳。

楼主:
可能是限位。

网友A:
吊夹头用的,有的钻夹头带三个螺丝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吊夹头用的,有的钻夹头带三个螺丝孔

帶三個螺絲孔的鑽夾頭是怎樣的?沒見過,能有圖片看看嗎?

网友B:
参考我的台钻改制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考我的台钻改制贴

謝謝告知,但這個是閣下發掘的新用途,不是樓主所問的。

网友:
装退钻夹头用的螺母

网友C:
楼上正解。就是装退夹镙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正解。就是装退夹镙母的

又一樣沒聽過的?裝退夾鏍母是怎樣的?

曉得的B錐度夾頭都是楔子退的。

楔子

楔子

网友D:
沒錯,是退钻夾頭鏍母用的絲扣。
絕對不是上下限位,限位不是套在主軸上的,應該接主軸軸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沒錯,是退钻夾頭鏍母用的絲扣。
絕對不是上下限位,限位不是套在主軸上的,應該接主軸軸套啊。

網上找到這幅圖,明白了,果然不是限位。

网友:
請看16樓的圖,果然不是限位,對不起,誤導了你。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封贴

网友(2014-06-28):
16楼图挂了...有谁再发一次

网友(2019-02-26):
我是进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