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雷鹏电池

楼主(2014-04-15):
有没有人用过雷鹏的电池啊?这个电池怎么样?用过的各位亲帮忙回复下呗~~~  还有,如果我用两个1000mah 35c的电池并联  会不会电流过大烧坏飞机部件啊?
飞机配置如下:大疆悟空M飞控,好盈40A铂金电调,T-motor kv400 3515-15电机,八轴机架

网友:
没听说过。

网友A:
我在用雷鹏1000MAH35C飞固定翼,去年7月入一直使用到现在,性能不错。并联不会使电路的电流增大

网友B:
我在用雷鹏6S 1200 1300电池飞450  一年多了 依然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用雷鹏1000MAH35C飞固定翼,去年7月入一直使用到现在,性能不错。并联不会使电路的电流增大

好的  谢谢亲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用雷鹏6S 1200 1300电池飞450  一年多了 依然暴力

看来还可以哈~~~那我就买了~~~

网友C:
好像这个电池还可以的

网友:
没听说过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这个电池还可以的

嗯  我已经打算买了  用一段时间我会在这个贴里面把实际使用情况和大家说的~~~也好为各位亲以后对于电池的挑选多一个选择

楼主:
我也是才听说  但是决定要买了  哈哈  使用过后我会把这个电池的好坏回复给你的   也好为你以后选择电池多一个考量

网友:
明显的托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我已经打算买了  用一段时间我会在这个贴里面把实际使用情况和大家说的~~~也好为各位亲以后对于电池 ...

LZ的这种精神我很敬佩啊,

楼主:
你这么说我看到真的很生气!但也不怪你,因为我也曾这么怀疑过别人!   我只想告诉你一点,我在云南丽江,而那个电池的厂子是在广东,首先不说我,单说那个电池厂没有必要找个这么远的托吧???   还有,我之前用的是大疆蓝皮电池,炸了好几回,被坑惨了,有贴为证: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1211     现在要换电池,在我发的那个帖子下面有人说他用过雷鹏的,感觉还挺好,我就上网查了下,评论虽少,但未见差评,和公司老板商量后决定就买雷鹏电池.   你的简单几个字的污蔑,我却要浪费这么多文字来解释,而且你依然可以说我是托.   我本可以忽略你,可能这么个帖也没几个人看到,但是我就是受不了被别人诬陷!

网友:
买几个试试就知道了。
我买过,没用就涨气了,回头上个照片。我用过最差劲的。
感觉这个板块真乱,托真的多。

网友:
电池我都是一个一个牌子自己测试用出来的。不太信这个板块。好的也知道2-3个牌子,不说了。避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用雷鹏1000MAH35C飞固定翼,去年7月入一直使用到现在,性能不错。并联不会使电路的电流增大

你用的是什么电机啊?

网友:
你可以试试世豹的电池,我一直都在用这个牌子,它在国内的知名度不高,好像主销国外,在淘宝上有卖的,电池足量足C,耐力久,很有爆发力。。。

网友D:
    电池是化学材料产品,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没有一个锂电池的厂家和商家敢说自己的电池100%的没有问题,都给有一个退、换的期限。我也是玩航模两年才真正掌握了锂电池性能知识,搞清楚好、差的基本标准。我个人认为有4个指标需要关注;1、4.2--4.0V区间运行时间。2、4.2--3.7V的运行时间。3、动态运行中单片电池之间的压差。4、单片电池3.7V停止运行5分钟后的回压。
    只从自己制定一个标准后,每次买电池收到货,马上充电测试,先后退换4个ACE、2个ROC、2个DP、2个KD。还有其他小品牌电池。大品牌电池也有不争气的,小品牌里面也会矮子里面有将军。相对来说,大品牌电池质量有保证,价格便宜离谱的电池不要有什么幻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是化学材料产品,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没有一个锂电池的厂家和商家敢说自己的电池100%的没有问题, ...

向商家退货吗?以什么理由退的?

网友(2014-05-17):
我的亚拓150在用他们的电池,放电是比亚拓好,不过耐用度有待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