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防翻舱

楼主(2014-04-15):
这个船可以做防翻吗

网友:
单桨还是双桨?

找一块重物,绑在左边翅膀上面,先测试一下。如果可以,就开水仓。

网友:
楼上说得对

楼主:
谢谢你们了,可是我已经开孔了,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你好!楼主,我刚买了一个你这样的船壳,正在发愁五金件和电子设置的配置,能说说你的艇的配置吗?

网友A:
竟然是矢量转向……软轴受的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竟然是矢量转向……软轴受的了吗

多半有个万向节在船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半有个万向节在船尾

我查了一下,
这船,老款的确是软轴转万向结联接,
新款,就是软轴…………

网友C:
e有成品船卖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e有成品船卖的吗?

我在某宝见过

网友:
这个做防翻难度有点大吧

网友:
看样子比较难翻。

网友:
我也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