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数据线制作方法(CP2102USB模块)

楼主(2014-04-15):
看了两位高手的制作MB数据线的方法,自己动手做了一个,可能每个模块的接线有些不同,折腾了个把小时搞出来了,成本20包括邮费。
上接口电路图:

上面左边是模块的输出端,我买的模块有3V和5V输出两个VCC端,我选择了用5VVCC端连接舵机线的+极(中间那跟)。把舵机线的负极直接连接到USB模块的GND(接地)上。然后用2极管连接USB模块的RX与TX,方向是RX向TX。再把RX串一个100欧的电阻到舵机信号线。这样就完成了。
接口电路就是按高手提供的搞的,不过把TX和RX反了一下,开始没反的时候只能看到COM口,不过读取不了MB版本等信息。
上面的电路图是我调整之后的电路图,大家按这个做应该没有问题,不过可能是我这个模块刚好RX和TX跟那高手的相反吧。哈哈。
我在T宝上买的这种USBUSAR模块(USB TO TTL USB转串口模块UART STC下载器),8块多钱一个,哈哈。

用这个数据线成功把2个MB升级到3.0.12了,发个图。

MB软件下载连接:http://studiox.beastx.com/download/win/StudioXSetup.exe
论坛图大了还发不了。发个小图吧。

网友A:
能否多做一个,出给我啊高手

网友B:
是啊能多做点吗!我也要。

网友:
这个要有。

网友:
免费给大家提供升级服务,10元一次。

网友:
这个很好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多做一个,出给我啊高手

我没买多的模块啊。有多的就给你们咯。哈哈。自己动手嘛,非常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能多做点吗!我也要。

我没买多的模块啊。有多的就给你们咯。哈哈。自己动手嘛,非常简单的。

网友:
不知道魔友可否在来几张详细的图片;

mb 插线 和 这个usb 插线的图片;

还有 mb使用什么软件升级?

本人电子菜鸟,希望楼主 能多分享一些;

网友:
能有详细的图片吗,
真是好人啊

网友C:
不过把TX和RX反了一下,      这一句是什么意思,是在哪里反?
mb的升级程序哪里有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过把TX和RX反了一下,      这一句是什么意思,是在哪里反?
mb的升级程序哪里有下载?

直接用我上面的电路图就可以了,如果你的模块没有反应,可以试下把USB端的RX和TX反向一下。一般USB出来的线都是5Ping或6Ping的杜邦线,你换下线就行了。论坛真贱,大于300K的图片上传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过把TX和RX反了一下,      这一句是什么意思,是在哪里反?
mb的升级程序哪里有下载?

下载连接是:http://studiox.beastx.com/download/win/StudioXSetup.exe

网友D:
你做来卖给我们嘛    电路白痴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接用我上面的电路图就可以了,如果你的模块没有反应,可以试下把USB端的RX和TX反向一下。一般USB出来 ...

也就是按照你的电路图做,有可能usb出来的接口rx和Tx是反的,如果没反应,反一下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按照你的电路图做,有可能usb出来的接口rx和Tx是反的,如果没反应,反一下就ok了

对。两个高手的电路图上的二极管方向都不一样。所以多试下。可能是有些模块的RX和TX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做来卖给我们嘛    电路白痴啊

最近忙的很啊。很简单的。照到电路图,把二极管和电阻焊起就行了。或者去修家电的地方让他们搞就行了。

网友:
楼主把成品的图片再发一张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忙的很啊。很简单的。照到电路图,把二极管和电阻焊起就行了。或者去修家电的地方让他们搞就行了。 ...

好吧   能把淘宝全套的购买链接给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