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精灵的飞控是V2!!!那我们把它拆开使用...

楼主(2014-04-15):
在论坛里听说精灵里面的飞控居然是价值2000元的V2!!!!那我们把它拆开使用,那岂不是可以省很多买飞控、好盈、朗宇、天地飞的钱么.
借淘宝图

网友:
谁有?拆了看看啊。这是的话我也买来拆着玩

网友:
是V2 不过GPS 不是

网友:
指南针分开了。而且GPS是裸露的PCB板子。

网友:
这事早就有人知道了。这想法也早就有无数人想过了。为啥到现在还没多少人改呢~~~~~
这才是主要问题

网友A:
我改了  只是 主控 是 v2  gps是裸漏的光板  指南针单独  led模块单独
没有pcu模块
只有pcb带12-6v降压版
改f450  方便接线和加设备  载重多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改了  只是 主控 是 v2  gps是裸漏的光板  指南针单独  led模块单独
没有pcu模块
只有pcb带12-6v降压版 ...

这位兄台,能否有详细的图,一看究竟。
非常感谢

网友:
飞控是V2,那是一定的!

网友C:
只有主控可以利用,其他的需另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有主控可以利用,其他的需另购

全部利用完毕  只是不吭扩展 其他设备而已 少了pcu模块

中心电源板 我切断 只保留了降压模块那部分不然面积太大

网友:
什么V1 V2 LITE。就主控部分来说没有任何区别,区别只是V2有单独的PMU、LED,和可扩展的固件。V1升级硬件和固件和V2是一样的。至于LITE大彊只是限制了硬件和固件的升级。大家可以看下最早的NAZA-M和现在的LITE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位兄台,能否有详细的图,一看究竟。
非常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改了  只是 主控 是 v2  gps是裸漏的光板  指南针单独  led模块单独
没有pcu模块
只有pcb带12-6v降压版 ...

顺带问问电源部分是怎样处理呢?我也想改,可是非要检测电池不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顺带问问电源部分是怎样处理呢?我也想改,可是非要检测电池不可

PCB带降压的中心板 剪掉一半 多余的 保留降压那部分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PCB带降压的中心板 剪掉一半 多余的 保留降压那部分电路

那电源供应是直接像普通机那样给电调供电,然后电调接飞控,只是传感器要靠中心板和飞控连接对吧

网友:
大家都去折腾这个V2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电源供应是直接像普通机那样给电调供电,然后电调接飞控,只是传感器要靠中心板和飞控连接对吧

电池 到中心板 中心板输出5.5v到 飞控
用原装电调就不用考虑bec   电调单独接机架的分点半 中心板引出电源供电到分电板就可以 其他照搬过来
指南针 的安装位置 不知道是否要和原装一样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