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闻乐见的炸鸡又来了-xa飞控

楼主(2014-04-15):
13号下午跟朋友一起飞,108米垂直掉下来

先报下配置:
H机架
xa飞控(普及版)
郎宇3508
铂金30a
xa的stella云台
aomway图传
达普4s5200
图传单独供电

事情经过:
一共飞了4次,最后一次炸鸡
前二次起飞就自动返航,然后不敢飞了
下来后检查了下插线,紧了紧
通电就闪红还是不行
过了一段时间,通电开机又好了
但是因为前二次发生故障不敢飞太高,就大概半米高左右悬停完一块电池
没发现什么问题,下来后上了块电池(电压4.1),当时认为是干扰,换了个地方起飞又正常了
本来要拍另外二个魔友的飞机拉烟,所以升高到100米左右悬停,可是谁知道突然飞机垂直掉下来了.....
后来看log,飞机到108米后没记录了

损失:
xa的stella云台

脚架

电机跟机身还没仔细看
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对了,之前还炸过一次
飞控返厂后说没问题
是因为我自己方向打错
就发回来了

所以这次我有点怀疑是不是上次炸鸡之后是不是飞控摔坏了没检查出来

希望大家帮帮忙,看看记录,谢谢了

这个飞控有没有死机或者故障的可能呢?

这是xa黑匣子记录
http://log.xaircraft.cn/#2014_04_13_231735.726_191.1.04.11

网友:
沙发!!对于这样的事希望XA给出一个,合理的答复,不要总把原因归就于用户身上,选择xa是对XA的信任,所以希望XA拿出一点态度。

网友:
   希望以后没人炸鸡!

楼主:
唉....只能一个一个问题排除了
谢谢帮顶

当时检查过线的问题
但是也没发现线松动

楼主:
有点怀疑是飞控有问题
但是xa回复是线松动
前二次返航是说接受线送了
最后一次炸鸡说是飞控电源线松了

真心郁闷啊

网友:
一般没记录 估计就是 电源线 松动了 地面遇到过一次。同情楼主 ,淡定

网友A:
楼主:将帖子发到“XAircraft”版块去,看看XA的技术支持怎么说?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47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将帖子发到“XAircraft”版块去,看看XA的技术支持怎么说?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 ...

咋移啊?
不会啊...

网友:
这机架这么耐摔啊?慰问一下,所幸未见更大的损失

网友:
AX也出事故少见呀!楼主默哀把!

楼主:
貌似最近一个月掉了好几个下来

网友B:
全是米物啊,看了楼主的经历都不敢高飞了,你损失一个狗的价格都够一套四轴了,不知道楼主炸机以后当时什么心情,不过我还是想对楼主默默的说一句节哀啊。

网友:
用猴子的飘过

网友:
LZ节哀,我的全套飞走好多天了,找都找不到!

损失:650Pro 一套
        super-X  专业版 一套
        stella 云台一套
        gopro3  一台
        400MW图传发射一个
        航灯一套

我很奇怪,以前啥功能都是好好的,飞高前测试各项功能也是好好的!可过了一会儿就平稳的飞走了,很平稳,越飞越远,越飞越远!原因不明。。。

网友:
我的飞控 失控 打返航、手动、姿态、关控都没反应,自己跑了好大一圈又回来了 返厂没查出原因 就说可能是虚焊 运费都不给报
…………………………分割线…………………………
补充一句 专业版的
还有 两套专业版的都会遇到首次上电 会有第三轴电机不启动现象 重新上电就好了
问售后 无解!

网友:
前来报到  喜闻

网友:
就喜欢看这个

网友:
安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是米物啊,看了楼主的经历都不敢高飞了,你损失一个狗的价格都够一套四轴了,不知道楼主炸机以后当时什么 ...

当时看到飞机落地没伤到人就松了一口气
其他的花点钱就能解决,没什么大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看到飞机落地没伤到人就松了一口气
其他的花点钱就能解决,没什么大事

楼主好淡定,如果是我有这些东西,炸成这样就退魔了,玩航模太烧钱了,楼主你有没有想过退魔啊。

网友:
伟哥。顶一个。

网友:
这真的是非常惨烈,应该是电源插座问题,有一次我飞回来突然图传没视频了,下来后一看是osd上面的插座掉了,从来也没想过那个插座插这么紧还能掉出来。

网友:
顶上

安慰一下

网友:
等同于炸D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