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得蛋疼,改了一架老四轴,不用担心会拍到桨了

楼主(2014-04-15):
用gopro拍视频的时候总是受到桨进镜头的困扰,周末又要出发拍片子,趁着这几天没事干,从床底下翻出黑羊异形一架,话说这货吃灰已经好几个月了,从它身上得扫出来二两土。。。开工,劳资把云台放在跟前排电机齐平的位置,看你还能不能拍到桨!!!
动力为朗宇V2216 KV800,4S5000电池,蜘蛛30A电调,还没进行飞行测试,桨暂定1147碳纤桨(以前看过一帖,学海小舟大哥发了一个V2216KV800的测试数据表,显示4S电池下最大可用1147碳纤桨,而且力效还不错!有待考证!)。原本定的动力是X3108S KV720+铂金30A+1155碳桨,然后看了一下本屌的账户余额,然后又去默默地翻床底了,然后就有了上面的配置……

起飞重量,达到了惊人的1870克!!!屌丝终归是屌丝,一到关键时刻,往往只能先凑合一口了,2216同学,希望乃能挺住。
飞控用的NAZA V2,在SuperX和NAZA之间挣扎了很久,最终,床底下的NAZA战胜了还在Y6上服役的SX。(大僵你们什么时候能出个不带罗盘玩的姿态模式???
改造过程很简单,打几个螺丝孔装上一套飞越或者XA的云台挂架即可,就不赘述了,完全不破坏原有结构,有类似机架的同学可以尝试此方法。

再提一句蜘蛛电调(新一代堵转王?),大家普遍反映这货堵转严重,确实,蜘蛛与扁平电机的配合真心蛋疼,应该是固件导致的,不过用在小一些的桶形电机上真心是个好电调,比如这个2216,或者2212、2814.。。

1W图传,有点大了,准备换成600毫瓦的。

由于没用分电板,走线相当的杂乱,我自己都快被看吐了……飞控、PMU、IOSD mini、接收机都放在机身底部,这飞机设计的有点奇葩,最下面单独搞了块不大的第三层,第二层能放飞控的地方被掏空……图啥啊?
这只是个过渡机,临时拼凑出来拍一些追车之类的动作激烈的镜头,这个布局可以有效防止桨进镜头。过后会专门做一架类似的载机,目标有五个:1.桨不能进镜头!2.机架重量一定要轻!3.强度一定要足够!4.一定能折叠!5.此机一看就知道是专为暴力飞行而生!

网友A:
脚架是哪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脚架是哪弄的...

单买的450直机脚架,18块钱,又贵又不好使,推荐用全塑料一体的那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买的450直机脚架,18块钱,又贵又不好使,推荐用全塑料一体的那种。

还好看到不好使这三个字了...那还是直接用固定翼的2mm铝板做起落架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好看到不好使这三个字了...那还是直接用固定翼的2mm铝板做起落架好了

这起落架,软软的,用起来Q弹,我担心降落猛了会直接磕到接收机,所以用皮筋对起落架的弹性展开做了限制。

网友B:
1W图传大了?  是耗电大了的意思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W图传大了?  是耗电大了的意思么

重量有点大,而且那个风扇转起来比较震比较响(ˇˍˇ) ~

网友C:
期待LZ的测试和视频

1W图传给多轴很浪费吧,400MW应该是能耗比最合适的吧,2KM应该没问题

网友D:
不错,仔细看,还是不乱的

网友:
像个机器人,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仔细看,还是不乱的

只要别有盘成环形的走线就知足了

楼主:
嗯,F450机臂先天的致命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LZ的测试和视频

1W图传给多轴很浪费吧,400MW应该是能耗比最合适的吧,2KM应该没问题

没错,一般四轴用600毫瓦已经妥妥的足够了,这个1W的aomway图传是早先脑袋发烧买来的,地面测试了一下效果之后压根就没用过。一直都在用400和600毫瓦的图传,配上质量好的蘑菇天线500多米才出现雪花和闪屏。

网友E:
看起来 很重的样子  不知道续航时间怎么样

网友:
续航如何呢,坐等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 很重的样子  不知道续航时间怎么样

之前用原装单轴舵机云台挂狗,4S 5200电池,乾丰1147夜光软桨能慢飞12分钟。以目前这个配置,用1147碳纤桨应该能飞9~10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 很重的样子  不知道续航时间怎么样

之前用原装的单轴舵机云台挂狗,同样的电机和电池,乾丰1147夜光软桨,400毫瓦图传,可以慢飞12分钟。
目前这个配置,换成1147碳纤桨,目测慢飞八九分钟的样子。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期待LZ的测试和视频

1W图传给多轴很浪费吧,400MW应该是能耗比最合适的吧,2KM应该没问题

我创兴科400  三页发射  螺旋接收  最多才700m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创兴科400  三页发射  螺旋接收  最多才700m

700米已经还不错了

试过定向天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