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啊,精灵2+3D云台与vision+如何选择?

楼主(2014-04-15):
各位大侠,近期vision+的横空出世让我原本就不安定的心又沸腾了,一直在纠结于精灵2+3D云台与vision+如何选择,先说说我的需求:

1.简单易用,便于操作;
2.拍摄视频为主,间或拍些照片;
3.收纳简便,适合旅行。
4.价格。

对比了一下精灵2+3D云台与vision+,目前来看vision+一体化设计很适合我的胃口,但是配的摄像头貌似比狗3+差了不少,7999的价格不是很亲民,另外不知道传回图像的延迟如何?有到手的请分享一下,谢谢;

精灵2+3d云台的优势是可以挂狗3+,但是还要实现FPV还要增加IOSD mini、图传、显示屏等,还需要自己组装啥的,5499+2750=8249价格更加坑爹……

头疼啊,如何选择捏?

网友A:
如果选择3D云台,后续的东西七七八八一起,没有一万一下不来。

你过于理想化8249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选择3D云台,后续的东西七七八八一起,没有一万一下不来。

你过于理想化8249的价格。

是啊,那些后续的投入我都还没有算呢。

网友B:
7999是两块电池哦,性价比高,一体化携带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7999是两块电池哦,性价比高,一体化携带方便

vision+ 再加个手机也不便宜呀,何况距离还短。

网友C:
看拍视频的作用了,只是拍一般的话,vision+够用了,如果专业的话,咱也不考虑vision+是不是?
我前段时间买的vision,没云台拍的实在看不下去,前几天出了,准备入vision+

网友:
喜欢原装的、一体化的、漂亮外观的,不想折腾的,买Vision+。愿意折腾的,有自己想法的,别买精灵,不如自己搞一个折叠H4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拍视频的作用了,只是拍一般的话,vision+够用了,如果专业的话,咱也不考虑vision+是不是?
我前段时间 ...

你的飛機出了多少錢?我也想把vision出了換vision plus

网友:
效果好还是选择,H3-3D
也很轻便。
最重要2.4G的遥控距离长。

网友:
vision+的好处在与图传与其他模友不互相干扰。

网友D:
狗3比蛋蛋效果好?半斤八两的东西,都是1/2.3的硬件,能好哪儿去?别纠结了,就选puls,上面说要加手机的,秀逗了?谁手上没有安卓系统的手机?能买精灵的人难不成用的手机全是诺基亚1100?

网友E:
如果对飞行距离要求不高的话,比如 500 米以内,选 VISION+ 基本够用了, 在手机上能直接控制拍视频或者拍照片,这一点还是很不错的。
缺点是它的图传是基于 2.4G WIFI 的数字传输途径,延迟不说,信号一旦不好就会出现暂时断线,再建立连接需要的时间会比较长,这段时间监视图像不动人会很慌的。

而单独买精灵二一般都会选 5.8G 模拟信号图传,这种模式反应相当迅速,而且信号不好的时候也能看到带雪花或干扰的实时变动的图像,调整一下天线方向图像效果就会立刻有相应,FPV飞起来是比较爽的,只是要改变摄像还是拍照模式没那么方便了。

网友:
都买来体验一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对飞行距离要求不高的话,比如 500 米以内,选 VISION+ 基本够用了, 在手机上能直接控制拍视频或者拍 ...

感谢分享,你这样解释就明白多了

网友F:
VIS+不知道会不会有电池门事件?如果VIS+也有电池门事件发生的话,炸一下就损失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你这样解释就明白多了

图传响应确实是精灵2+H3-2D+狗快,vision+的wifi图传一旦连接断开再次建立起连接会有30秒左右的等待时间,解决办法就是图传增程(花400块钱加功放和平板天线,一次性解决,图传距离1km)
遥控距离的问题,800米足够,空旷地段能到1km。

我实在不知道精灵2+自己配相机配云台的存在是为了什么?仅仅是为了DIY而已?你额外要购入的图传显示器,要显示高度等参数还要装iosd,还有一大堆的外置设备,携带和收拾很不方便,地面站?我笑了,这个很快vision就能实现了。

为什么不买vision+?为什么?为什么?仅仅是控制距离范围近吗?“真绝一门”的增程改造完美解决这个问题,狗3的画质和vision+的相机硬件关键部件是一样的,半斤八两的东西选哪个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狗3比蛋蛋效果好?半斤八两的东西,都是1/2.3的硬件,能好哪儿去?别纠结了,就选puls,上面说要加手机的, ...

SONY AS15 和GOPRO HERO3用的是同一款CMOS,你去对比下画质和参数再来说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图传响应确实是精灵2+H3-2D+狗快,vision+的wifi图传一旦连接断开再次建立起连接会有30秒左右的等待时间 ...

照你这个意思,大家都去买房车多好啊!全都集成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照你这个意思,大家都去买房车多好啊!全都集成好了。

对比效果,没区别,狗3除了防水什么的,真心没比FC200好哪儿去,QX100倒是不错。

房子能改造成车吗?搞笑,你这个比较就没法拿来套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图传响应确实是精灵2+H3-2D+狗快,vision+的wifi图传一旦连接断开再次建立起连接会有30秒左右的等待时间 ...

两种方案特点不同,各有优缺点,所以要看你喜欢哪个优点、不能忍受哪个缺点,然后各取所需吧。
存在就必有其道理,每个人的需求和看重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种方案特点不同,各有优缺点,所以要看你喜欢哪个优点、不能忍受哪个缺点,然后各取所需吧。
存在就 ...

对,还是看自己喜欢哪方面的,不过我只能说vision优点实在太多,优势比较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F:
VIS+不知道会不会有电池门事件?如果VIS+也有电池门事件发生的话,炸一下就损失大了。

现在不是电池门,是指南针门,炸鸡电池炸的基本看不到了,炸的都是突然失控,失控原因就是干扰,二代机的指南针估计先天不足,一代机很少听到有炸鸡的报告

网友:
至于楼上某些说什么距离不够啥,起初我买VISION也觉得距离少,所以换天线加功放都用上了,但等真飞远了,心就慌了,现在最多也就飞个900-1000左右。400以上就飞出视距了,所以现在V+的800米绝对够飞,毕竟电池续航在那儿要考虑折返的电力

网友:
你要非说没区别,那只能呵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