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关于螺旋桨的问题

楼主(2014-04-15):
我初次接触F3A,买的是全球厂的SUNRISE EP,动力基本满意,飞行姿态正常,就是每次拉正筋斗和倒筋斗时,飞机刚一抬头就开始右横滚,导致筋斗无法完成,变成螺旋筋斗和急上升横滚了。我试过9X6,10X6的尼龙桨,都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我怀疑是这些右旋螺旋桨存在陀螺进动效应,因为用电子秤称桨,光是桨的重量就有18克重,再加上桨垫、螺钉、螺帽和塑料桨罩则重量达到28克。
在此我想请教飞固定翼的模友,用多轴飞行器的碳纤维桨或碳纤维折叠桨效果怎么样?拉力、以及陀螺进动效应会不会改善?

网友A:
低空速当然要用小螺距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空速当然要用小螺距的桨

问题是这架F3A,无论用9寸还是10寸尼龙桨,无论飞行速度快慢,只要一拉杆,翻筋斗刚过1/4圈就开始右横滚了,换小螺距桨吧拉力又不够,我目前用的是厂家建议的朗宇2216 的电机,KV880,原厂建议KV1050的,我想多点留空时间所以换KV880的了,但无论KV如何,怎么也逃不过9寸和10寸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这架F3A,无论用9寸还是10寸尼龙桨,无论飞行速度快慢,只要一拉杆,翻筋斗刚过1/4圈就开始右横滚 ...

那就换换试试吧,桨轻了一定会改善,如果是陀螺进动造成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换换试试吧,桨轻了一定会改善,如果是陀螺进动造成的话

这模型搞得我头疼,试飞和调整已经两天了,降落时被树挡住没看清炸机一回,还好只是机头塑料整流罩坏了。不想花钱买大点儿的机型,所以准备忍痛出血买碳纤维桨了。再试不好就此停手,换花式EXTRA300或EDGE540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模型搞得我头疼,试飞和调整已经两天了,降落时被树挡住没看清炸机一回,还好只是机头塑料整流罩坏了。 ...

呵~~~我一个东西做了1年多,失败无数次,又怎样,最终还是成功了
不放弃就没有失败,只是什么时候成功而已
潜下心来才能做成事才能学到东西,才能收获成功的快乐
共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我一个东西做了1年多,失败无数次,又怎样,最终还是成功了
不放弃就没有失败,只是什么时候成功而 ...

我上次潜心制造一架桐木/泡沫复合的电动入门机,连电调都没有,镍镉电池供电,耗时几个月还是半年都记不清了,至今都过去十几年了。可是现在已经没有多少时间能耗在修理和试验上面了,所以直接买商品机开练,不行就换机型,以便节省更多时间在练习飞行上。当然为了少炸机,我狂练模拟器,这软件真好使,很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上次潜心制造一架桐木/泡沫复合的电动入门机,连电调都没有,镍镉电池供电,耗时几个月还是半年都记不 ...

呵~~乐趣在飞行操控上那就另说了

网友B:
先确定下你的平尾拉舵时会不会出现一边高一边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定下你的平尾拉舵时会不会出现一边高一边低

你的意思是两侧机翼可能产生的升力不一样?

网友C:
尾冀和主冀平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冀和主冀平行吗

这个没问题,平行的。

网友:
遥控误设了混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两侧机翼可能产生的升力不一样?

不是你说的意思,有的泡沫机平尾强度低,由单舵机拉杆驱动,动作时会造成平尾左右不平,从而出现你遇到的现象。

楼主:
多谢各位帮忙出主意。由于过去没有调节特技机的经验,现初步判断主要原因是10寸桨的确存在陀螺进动现象,而飞机没有向左的横滚微调(飞凤凰没这现象,飞aerofl和reflex两款模拟器则有此预设,几乎所有特技机起飞后就向左飞,这样正筋斗时就抵制了右横滚),回头调节一下副翼、方向舵和重心左右位置再说。

网友C:
平飞时能抵消反扭,做动作时一样可以抵消,有风或机体强度不够都会影响,还有就是你拉杆动作是否带动了副翼或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飞时能抵消反扭,做动作时一样可以抵消,有风或机体强度不够都会影响,还有就是你拉杆动作是否带动了副翼 ...

我后来忽然又想到了右拉角,原机大约3度,但原机角度可信性不强,因为该机天生有上拉角,可能组装有误差。炸机一次后右拉被我改成变成3.5~4度的样子,查资料,的确有这说法,所以我昨天又把右拉角调小了一点,大概1.5~2度样子。先这么地吧,回头慢慢试飞再说。这一关过了以后自己经验也丰富了。

网友C:
还有注意不要猛推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注意不要猛推油门

多谢技术支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技术支持!
我也还在摸索中,好在有朋友一起飞,有问题可以一起解决,主要还是个人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