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来了 给X3 降降温

楼主(2014-04-15):
          周末和 魔友 一起 群飞~~~    新装的X3 首飞炸了 2次  废了2副桨 还好其他东西都没事 。                  新机因为主轴座是 金属。。 飞完摸着舵机 发现 舵机很热。开始以为舵机问题 ,三颗斜盘舵机都热乎热乎。认真一检查 我的乖乖~ 因为电机座加强版也是金属的 直接导热 给主轴座  顺带 把热也给导到三颗斜盘舵机去了~~ 这样肯定不行 回家想办法
                     开孔吧。。。 样子丑了点。不过为了爱鸡也只能忍痛下刀了。。今天飞了下 温度 立马降低! 接近裸飞的温度。电机和电调都凉快很多,
不过 2520 发热大是公认的。再凉快 也那鸟样~  但是主轴座和舵机 温度 都低了很多 ,毕竟舵机里边有马达和电位器  总是在高温下工作寿命还是有影响的。现在开个孔 ,不用再纠结温度的问题了。

   垃圾堆里找出来的东西 ,X3 菊花齿很吵,想试下能不能降低点噪音 涂了点上去,不能太多甩起来也很脏的,一点就够。顺滑度立马不同,简直如丝般顺滑~~~~不过飞起来还是那鸟样~很吵。。。。。

海绵  SK999 舵机里边的。有妙用 为i机子没用电池板的主要拆卸麻烦而且好重贴魔术贴。。
当然这个强度 不一定够X3来回这么折腾。 看懂了吧。。一点不松,不会晃动 试过怎么操部机都没事。。不过这个垫要稍微厚点塞进去要有点阻力才行不能来回晃。

    最后秀个骚图

楼主:
上个 配置 说明:
               电调是Graupner T 45A电调  因为用的是妹子控所有参数用控设置。定速也支持2520  感度 能硬能软。挺爽
               斜盘 ServoKing DS-999 斜盘舵机(0.06s, 5.5kg @ 7.4V)   应该是国内能买到 最强的高压 斜盘舵机了 还能配215的易碎臂。还是不错的选择
                尾舵ServoKing DS-995I  窄频锁尾舵机(3.4kg, 0.04秒7.4V)   窄频,高压。。数据还OK  。
               VBAR

网友:
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网友:
3S 土豪金 无电池板,I服了YOU

楼主:
今日 独飞。。9电无炸~~

网友:
群主威武

网友A:
你确定头罩还能二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头罩还能二手?

卖不掉我送你垫桌角。

网友:
一看就是一土豪,鉴定完毕。

网友B:
妹子 配上 土豪金~~楼主~这个也算顶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妹子 配上 土豪金~~楼主~这个也算顶配了~

可以说骚机~~不过土豪完全不搭边~~   一台450再贵也抵不过半台 700

网友:
这机国内入货才几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卖不掉我送你垫桌角。

50块收来玩玩,开玩笑,lZ莫当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