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没玩MWC最新代码云台增稳参数在哪个部分?

楼主(2014-04-15):
MWC最新代码云台增稳参数在哪个部分?

网友A:
MWC2.3不再用config.h设定了,用MultiWiiConf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MWC2.3不再用config.h设定了,用MultiWiiConf调整

MultiWiiConf 在哪啊 我找不到

网友A:
俗称GUI的那个东西啊,这个你应该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俗称GUI的那个东西啊,这个你应该知道的

主要不认识英文,有你的图就完全明白了 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俗称GUI的那个东西啊,这个你应该知道的

找到了 但是我那个缺一个 俯仰 遥控辅助输入 的功能不知道在哪打开  你发的2个图我这个也是2.3 却没有你第一个界面BEEPER  第二页面  4           AUX1  那一行

网友A:
BEEPER是我开了低电压报警功能
AUX1选项是我在无意中发现的,在本来用于设置中位点(MID)的那个栏目中,按住鼠标左键不放,向左移到底,再向右移,会依次出现诸如AUX1、AUX2等等选项。
所以,MWC2.3改用MultiWiiConf设置云台参数了,在config.h就没有相应的选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EEPER是我开了低电压报警功能
AUX1选项是我在无意中发现的,在本来用于设置中位点(MID)的那个栏目中,按 ...

低压报警是不是要板子支持了?我的是 2560那个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BEEPER是我开了低电压报警功能
AUX1选项是我在无意中发现的,在本来用于设置中位点(MID)的那个栏目中,按 ...

以前我弄过 遥控输入 但是那只要遥控输入 就需要断开云台俯仰增稳了 我用的天9侧滑块 制定中间是增稳 上滑下滑是手动俯仰不能带增稳 不知道现在是怎么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我弄过 遥控输入 但是那只要遥控输入 就需要断开云台俯仰增稳了 我用的天9侧滑块 制定中间是增稳 上 ...

这个设定是遥控和增稳同时起作用。云台还是和飞控的云台输出连接,因此增稳始终是起作用的。
控制云台俯仰的信号从接收机输入到AUX1(这个通道是可以修改的),设定好以后,就可以用遥控器控制俯仰的角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压报警是不是要板子支持了?我的是 2560那个板子

MWC板子基本都支持低压报警。
mega2560的板子有点特殊,如果你感兴趣,在这个帖子回帖,我来贴上来。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894928&extra=

网友:
我用的 MultiWii_2_2_SE_2_0  2.2的程序 ,飞控 为Crius MultiWii  想使用 云台,云台倒是有信号输出,但是测试 大约为200hz, 导致舵机不太正常,能转动角度,但是抖动.请教大家这是什么原因??下面 是测试 A0 端口的输出 ,

这是云台部分的配置代码 ,
  /***********************          Cam Stabilisation             ***********************/
    /* The following lines apply only for a pitch/roll tilt stabilization system. Uncomment the first or second line to activate it */
    //#define SERVO_MIX_TILT
    #define SERVO_TILT
    #define TILT_PITCH_MIN    1020    //servo travel min, don't set it below 1020
    #define TILT_PITCH_MAX    2000    //servo travel max, max value=2000
    #define TILT_PITCH_MIDDLE 1500    //servo neutral value
    #define TILT_PITCH_PROP   10      //servo proportional (tied to angle) ; can be negative to invert movement
    //#define TILT_PITCH_AUX_CH AUX3    //AUX channel to overwrite CAM pitch (AUX1-AUX4), comment to disable manual input a n d free the AUX channel
    #define TILT_ROLL_MIN     1020
    #define TILT_ROLL_MAX     2000
    #define TILT_ROLL_MIDDLE  1500
    #define TILT_ROLL_PROP    10
    //#define TILT_ROLL_AUX_CH  AUX4    //AUX channel to overwrite CAM Roll (AUX1-AUX4), comment to disable manual input a n d free the AUX channel

    /* camera trigger function : activated via Rc Options in the GUI, servo output=A2 on promini */
    //#define CAMTRIG
    #define CAM_SERVO_HIGH 2000  // the position of HIGH state servo
    #define CAM_SERVO_LOW 1020   // the position of LOW state servo
    #define CAM_TIME_HIGH 1000   // the duration of HIGH state servo expressed in ms
    #define CAM_TIME_LOW 1000    // the duration of LOW state servo expressed in ms

网友A:
/***********************         Servo Refreshrates            ***********************/
    /* Default 50Hz Servo refresh rate*/
    //#define SERVO_RFR_50HZ

    /* up to 160Hz servo refreshrate .. works with the most analog servos*/
    #define SERVO_RFR_160HZ

把最后一行注释掉,改成
  // #define SERVO_RFR_160HZ
或恢复成原来那样
/***********************         Servo Refreshrates            ***********************/
    /* Default 50Hz Servo refresh rate*/
    #define SERVO_RFR_50HZ

    /* up to 160Hz servo refreshrate .. works with the most analog servos*/
    //#define SERVO_RFR_160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         Servo Refreshrates            ***********************/
    /* Def ...

谢谢指导,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