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全景视频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14-04-15):
http://www.sightmedia.cn/temp/yinhevideo/index.html
上面这个视频,需要哪些软件,才能弄出来,有高手回答一下

网友:
简单:摄像机云台作慢速水平旋转拍摄
这个视频是后处理的,时间轴压缩过、前后是2段视频拼接的

时间轴压也可采用慢速帧拍摄、快 速帧播放。例如用15fps拍、30fps播放,实际看到的图像就加快1倍、时间被压缩1倍

楼主:
我用Kolor Autopano Video Pro 这个软件,弄出来的怎么是这样的图,出不了网站里面那个视频的效果啊,我想用鼠标放在视频上面,可以360度移动

楼主:
高手出来说说   Autopano Video Pro for mac 这个软件怎么用,小弟弄不出那个网站里面的效果

网友:
来学习,不太懂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