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升级涵道机--求前辈们指导!

楼主(2014-04-15):
2月底开始入手塞斯纳,3月中旬首飞,至今将近100个起落,塞斯纳已经快认不出来,修补N多次。

期间还练习着模拟器,主要玩凤凰,已经很稳定了。

塞斯纳现在敢玩落叶飘,上翻滚下翻滚,平稳着陆差不多了,有时候航线不是很稳定。

最近玩塞斯纳觉得有些慢,想搞个涵道玩玩,F-18我很喜欢,70MM涵道,4S电2600,搭配60A电调

然后有朋友建议新上涵道最好先上50MM涵道的T-45,这个机型我到是见过有人在飞,不是很喜欢样子。

所以求前辈们指点一下了,想我这样的水平,上F18好还是T45好。

另,
F-18的涵道还请各位指点一下配什么牌子多少KV的合适?
T-45的涵道就用黑旋风够么?60A电调可以吧?3S 2200电池我到还有很多,可以通用。

网友:
先飞尾推再涵道吧

网友A:
50mm的T45???塞斯纳落叶飘???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mm的T45???塞斯纳落叶飘???

塞斯纳垂直爬升然后断油,打辅翼,机身缓缓旋转下落,不是么?我以为是,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塞斯纳垂直爬升然后断油,打辅翼,机身缓缓旋转下落,不是么?我以为是,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塞斯纳垂直爬升然后断油,打辅翼,机身缓缓旋转下落,不是么?我以为是,哈哈

直接无语了,基本只有带矢量口的涵道机可以这个动作吧

网友:
喜欢就行  不必纠结    不炸就是不炸    该炸的还是会炸的    飞多了自然好

网友:
64涵道T45 F15 都是不错的练习机,70涵道就F18建议还是从64的入手,飞涵道毕竟和塞斯纳是不一样的感觉.64  70  90  120性逐步升级.

网友:
别怪楼上的拍砖,我也和他们同样的观点,也可能是我们技术还不够好,大大小小炸了大约差不多一百架飞机了,但要用塞斯纳做落叶漂动作出来.肯定我不行呵呵

网友:
楼主来个 F15玩玩 挺适合新手的
我第一架涵道是50F22  挺好玩的 飞了几个起落  升降舵在天上掉了,炸鸡
第二家是GWS的J-10 也不错 不过EPS材料需要动手能力强一些的,现在家里还有两架全新的

网友:
反正练习涵道迟早要炸的,选一个翼展、翼面积不是很小的机型即可,尽量买好牌子的产品,好飞并且结实耐炸。从64开始,炸机成本低,50的不要一开始玩,太贼,并且乐趣不多。

网友:
建议你飞z84试试看再说

楼主:
感谢各位的建言,总之航模路上不花银子是不可能的。
算来算去我退了多轴是正确的,一个多轴的成本太高了。哈哈
深入固定翼吧,飞机已下单
屹立: T45
64mm函道,60A电调,3S2200
期待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