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花岗岩石材用什么沾合剂牢固

楼主(2014-04-15):
小弟想用花岗岩石材做过小铣床的立柱,手头有一堆花岗岩石板。请教各位大哥,用什么沾合剂牢固。打算用环氧树脂加长螺栓固定板材。

网友:
看见做花岗岩水池的用两种什么胶合起来粘的

网友:
楼上说的是云石胶,建材店有售

楼主:
x宝上有,但都是大理石和云石,我现在用的是花岗岩石。

网友:
AB胶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x宝上有,但都是大理石和云石,我现在用的是花岗岩石。

效果一样滴 。

网友:
用云石胶比较好吧。

网友:
叫大力士的胶,双组份的,我用过,

网友:
云石胶就是专门沾石头的

网友:
是云石胶不错的  要注意 石材表面越毛糙粘的越牢 可以用角磨机打下  天热的时候 固化剂别加多了 不然没等你把面对齐 胶就固化了

网友:
李兄是专业搞石材的啊

楼主:
请教一下,需要在两块石板之间垫一块玻璃纤维布再上胶,还是直接上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需要在两块石板之间垫一块玻璃纤维布再上胶,还是直接上胶?

不需要吧?感觉用了玻璃纤维布更不好,影响粘接面积

网友(2019-02-27):
粘接时应该用云石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