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450L新机问题

楼主(2014-04-15):
      小弟刚刚入魔不久,只玩过小机,450L出了看着眼馋就跟风入了,可是一直在装机调试,终于把所有的调试都刚明白了,准备试机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
     有的时候油门大了会震动,有的时候收了油门 慢慢降速的时候会机体晃一下,两个大桨已经做了平衡,另外不装大小桨的时候推油门,0-100,用手摸尾管只有轻微震动,桨夹松紧也都试过,目前只发现一个桨夹上下晃动的时候比另一个虚位要大些,拆了看是因为里边的横轴垫圈有些虚位。

网友:
转速不够,桨还没有甩直呢

网友:
也试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A:
浆扭的太紧也不行,甩不直,扭的不紧,直到甩直时就会出现你视频那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浆扭的太紧也不行,甩不直,扭的不紧,直到甩直时就会出现你视频那样子!

我试过大桨夹的各种松紧度,从松到刚刚不能自己乱晃到紧的需要用力才能折动动不行,还是因为我油门不够大就收了油门才会这样的?大神们赶快来给我诊断一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过大桨夹的各种松紧度,从松到刚刚不能自己乱晃到紧的需要用力才能折动动不行,还是因为我油门不够大 ...

大浆已经排除,看视频出现的只有两个问题,曾经我也出现过,最后是检查到我新买的副厂主轴、横轴都有一点弯的,肉眼是看不出,把大浆夹拆下,轻推油门看看主轴转的时候是不是直线,如果不是,就是横轴!除了这两个没其它的啦!原装主 横轴也不是那么硬,你之前随便碰一下地下都会弯!换了新 就不会的啦!试试

网友B:
旋翼头,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浆已经排除,看视频出现的只有两个问题,曾经我也出现过,最后是检查到我新买的副厂主轴、横轴都有一点 ...

谢谢,我晚上试试,由于手里没有新轴,所以不能换轴测试,只能靠眼看了,另新买了冰人的旋翼头,晚上换上试一下应该就可以找出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翼头,问题

谢谢,已经买了冰人的FBL头,刚刚到货了,晚上回去试一下。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天上没问题的!~~~~放心飞吧

网友C:
大桨做平衡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桨做平衡了吗?

做过了

网友:
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动平横不平衡会这样

网友:
我以前的是桨不平衡引起的,新桨就不平衡了,没想到,害我排查了好长时间

网友D:
问题解决没?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都不敢飞。转速慢慢降,降到一定程度(有点慢了都快要停了)然后机身左右猛抖一阵。易碎舵机臂都抖坏N个了。
初步排查 原因1:新的主轴有点弯(估计邮寄途中碰撞)。换了一根轴,情况有所好转,但是还是有一阵小抖动(易碎臂抖不坏了)。
剩下的原因硬是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解决没?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都不敢飞。转速慢慢降,降到一定程度(有点慢了都快要停了)然后机身左右 ...

还没有,把头拆了检查横轴确实有些弯,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我的主轴不弯,新买了冰人的FBL头,还没有安装好。

网友:
我一开始装机也是这情况,拆了重装估计会好些,我现在的好多了,其实450L的用户大部分是这样的情况,这台机是挑战你装机的水平。

网友E:
机机快降落收油到快震动时,拉住一点副翼,向右拉,大概3分1左右到停车再放,可明显减轻震动,别拉太多,可能会翻机。这是暂时找不到问题,又想飞的过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机快降落收油到快震动时,拉住一点副翼,向右拉,大概3分1左右到停车再放,可明显减轻震动,别拉太多,可 ...

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