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问下两轴的原理

楼主(2014-04-15):
通过电机方向和螺旋桨转速的控制可以让飞机在左右及水平方向保持平衡,那前后的倾斜方向的平衡是怎么保持的呢?真心求教。

网友:
桨的螺距是可以变的。。。前走 前桨低转速大螺距 后桨高转速小螺距,完成~

网友:
2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2轴,其实是4轴的变种。4轴的其中2轴保留,另2轴信号改为驱动舵机,由舵机控制保留2轴的前后倾角。
借玉兔说明书截图供参考

网友:
高级货!第一次听说~

网友(2014-05-17):
下面的連結須youtobe視頻播放.內容為四軸飛行器原理(1)&(2)。如無法播放請自行下載youtobe軟件。或略過。
純為到處逛視頻,從記錄裡翻出來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PaUNy2Pln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mXUZrGhyJ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