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和飞越650 哪个好用些?

楼主(2014-04-15):
纠结很久了。
机架
H4和飞越650  哪个好用些?

楼主:
大家给点意见呗。

网友A:
用过飞越650,除了螺丝有点坑,别的还凑合,H4的架子也做的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飞越650,除了螺丝有点坑,别的还凑合,H4的架子也做的还不错

纠结。。。。。。。。。

网友B:
这个H4的架子结构上有硬伤,不推荐。
飞越的架子螺丝太坑爹,建议换成DJI的螺丝。

两个架子都用过,飞越的炸了,H4也炸了,现在回到了F55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H4的架子结构上有硬伤,不推荐。
飞越的架子螺丝太坑爹,建议换成DJI的螺丝。

我正是准备F550换H4或者650的

网友:
飞越这东西口碑欠点,且折叠后还大、H4据说强度偏弱(因为源自550拉皮)
楼主不妨去看看Flycker伞架

网友:
另外,据说H4有2mm板厚(原为1.5mm)的加强版,不知道是不是结构强度会好些

网友:
顺便问下LZ,F550换这两种机架电机电调都要换吗?

我也是F550,想换个能折叠的机架,方便携带,逛了一圈只看到ATG 600的机架可以直接用F550的全套设备

网友:
高手们说这两种机架都不是很好。

网友:
但是价钱也不是很低,新手不知道选择什么好了。

网友C:
我纠结了2个月了,,到现在还没有买,听说H机架携带方便  不用说的事实,,但是航拍没有650稳定,,H的重量比650重,
650机架呢。。。航拍比H稳定,,但是折叠以后太坑爹了,,还那么大,,,,

网友:
XA650PRO考虑过吗  我比较看好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纠结了2个月了,,到现在还没有买,听说H机架携带方便  不用说的事实,,但是航拍没有650稳定,,H的重量 ...

H4航拍没650稳?开玩笑,看完我的帖子视频你就知道了

网友:
我觉得h4不错,就是稍重一点。飞越680没用过,比atg650好多了。

网友:
我是从650换到H4的,我建议H4
H4的空间太大,我设备多所以放弃650
650没想象的那么好。换到H4,同样的设备我的重量反而轻了!
我是WKM 狗思 TM3110 铂金30

网友:
飞过650感觉很稳

网友D:
两个都用过。。感觉还是飞越650好点,牢固、还轻!H4怎么说呢。感觉挺笨重的,飞越650你可以用2216,H4估计得以上3508。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都用过。。感觉还是飞越650好点,牢固、还轻!H4怎么说呢。感觉挺笨重的,飞越650你可以用2216,H4估计 ...

我还是决定用  飞越650了。不纠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H4的架子结构上有硬伤,不推荐。
飞越的架子螺丝太坑爹,建议换成DJI的螺丝。

呃呃。。同是。开始时飞越650,换了H4.。现在玩F550了,不折腾了(自己配的,没一件是大疆的)。感觉550很爽,虽然留空时间短了点

网友:
建议别用H4,我的闲置了

网友:
刚刚从H4换成680PRO了,H4机身刚性感觉不行,而且折叠结构的管架和管根部的固定座的地方比较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呃呃。。同是。开始时飞越650,换了H4.。现在玩F550了,不折腾了(自己配的,没一件是大疆的)。 ...

网友E:
我的650刚上天,4500mAh电池动不动一飞就半个多小时,什么情况? 大家也这样吗?

网友:
同纠结此两个机架,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650刚上天,4500mAh电池动不动一飞就半个多小时,什么情况? 大家也这样吗?

能发下配置吗? 几S电池??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发下配置吗? 几S电池??

4108 380KV,1555+快装,6S4500mAh。带载之后恐怕要2.7kg了,滞空时间必大幅缩短。

网友:
希望有实测视屏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真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啊,

阴阳怪气说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阴阳怪气说什么呢?

抱歉。发错了。。。 ,,手机没注意标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4108 380KV,1555+快装,6S4500mAh。带载之后恐怕要2.7kg了,滞空时间必大幅缩短。

好长的续航时间

网友F:
我建议自己DIY,我做了一个H 4,节约200左右,会用的全是上等货,精度没的说!

网友:
电机对没米党来说是个硬伤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建议自己DIY,我做了一个H 4,节约200左右,会用的全是上等货,精度没的说!